如何在阶梯轴内打孔 ?

楼主(2011-10-21):
只要能在里面打孔就ok了

网友:
从外面打好后封堵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方法

楼主:
那个是一体的 不能这么想  现在是根整轴  买回来就是整的  不能剖分
只能从那个入口进去~~~~~~~~~~~~~~

网友:
尺寸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采用铸件啊

网友:
为嘛必须要从那进去?能达到要求就可以的。

网友:
如果必须从入口进去的话只能做机械手去打了

网友:
你这个图好像有问题吧呵呵,干嘛必须呢,只要功能达到就行吗?

楼主:
这个是根瓦楞辊 外面买回来了 长2m左右 现在就是要在内壁打盲孔  现在也只能从那进去打孔、、、、头疼啊~~~

网友:
没搞懂什么状况。郁闷

网友:
从外向内打穿,然后堵塞。

网友:
1楼得办法很好啊,钻孔,倒焊接坡口,再制作相应的长度的堵头,堵死+焊接,加工外圆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