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加工中心出现有规则振刀纹

楼主(2011-10-21):
   立式加工中心在加工工件时出现有规则振刀纹,我们怀疑是导轨和主轴轴承的问题,于是更换主轴轴承两对;X/Y方向的导轨拆掉后,从新贴塑,经刮研研磨后装配,振刀纹消失。可是经过一段时间,振刀纹又从新出现。当初装配的时候是经过检测的,没有问题。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是否加工参数有问题,或者刀具旋转精度有问题(刀具或者安装问题)

网友:
出现震刀首先检查刀具,其次更改切屑参数调试,然后给机床测精!

网友:
同意楼上朋友的意见,不要动不动就测机床

网友:
是不是机床刀杆刀柄太长了!

楼主:
刀具肯定没有问题。切削参数一直没有改过,怎么可能是参数的问题。

网友A:
是什么机床?加工精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机床?加工精度问题

                               斗山立式加工中心

网友B:
你在装夹上考虑过没?零件刚性上考虑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装夹上考虑过没?零件刚性上考虑过没?

零件装夹和刚性问题,已经排除。不是装夹、刚性的问题。

网友:
问题多啦去,之前你维修时,应先看看镶条,带板。修刮导轨问题就多啦,跟丝杠·电机座瓦架·轴承座挖架的同心度都有关。

网友C:
机床是否长期超负荷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床是否长期超负荷运行?

平常都是一天24小时不停,最近产量低了,但也是16个小时。

网友:
哦,那难怪哦。呵呵,好好考虑一 下吧,看是不是机床超负荷运行使得机床发热。

网友D:
机床用了多长时间

检查是否轴承的问题
如果轴承没问题是否是丝杆问题
我公司机器也出现过此情况
最后还是换了丝杆
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床用了多长时间

检查是否轴承的问题

换丝杠?费用很高吧?

网友:
是什么机床?

网友:
我总觉得还是刚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