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和滚珠丝杠的寿命,哪个更长?

楼主(2011-10-21):
我想请教对这方面有使用经验的各位,同一台设备同一轴上的丝杠和线轨(一个厂家生产的),哪个件寿命长一些?能不能做到等寿命?

网友:
自己计算一下,与使用状况有关。

网友:
同一轴上的丝杠和线轨?丝杠驳接光轴?这影响因素太多了啊,受力、材料都不请楚,你问寿命不如算命。

网友:
要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我是专业销售直线导轨和滚珠丝杠的。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有问题。滚珠丝杠是传动的,直线导轨是承载的。这两样东西都有寿命计算公式,理论上你当然可以弄出来同等寿命。但是实际的因素太多了(工作环境,维护保养等)根本没法控制,所以真的很难。需要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的话找我,天津腾达信机电。丝杠,导轨坏了我给你修。QQ:290765662

网友:
直线导轨寿命长,因为其受力简单,安装精度容易保证;而丝杠受力复杂,速度高,又牵扯到轴承及安装精度不易保证,所以容易损坏。

网友:
7楼说的有道理,不过但就楼主的这个问题来说确实不好回答,这两个东西的材料、结构、工况、受力方向、运动方式等等都是影响使用寿命的原因,不知楼主为何要问这些?

网友:
加工件的精度要求、承重不同、切削力不同、润滑条件、使用环境等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只能说可以按厂家给出的计算公式算出理论寿命。

网友(2012-01-07):
以我这的使用情况看,导轨容易坏一点,毕竟它是直接承受压力的,而且它的工作环境也没丝杆好,你拆开机床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无法判断,影响使用寿命的因素太多了
根据我多年的维修经验,大多数是丝杠先出问题

网友:
我干维修没多少时间,不过导轨没坏过,丝杆倒跟着师傅换了几次了...

网友:
丝杆容易坏。导轨还好啦。

网友(2014-10-10):
一般来说丝杠坏的几率大一些。丝杠是由旋转运动改为直线运动的。附一个问题,丝杠和线轨哪个接近受力侧会更合理一些呢?

网友:
在机床使用的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丝杠损坏比较多。丝杠一般只有在撞车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会有问题,只能保证日常的维护,铁屑不进入滑块就应该没有问题。而在丝杠的安装时需要预拉伸以及轴承预压量的保证,对于装配的经验有一定依赖。而由于使用了轴承等较为精密原件,在机床内部切削液和铁屑都会对轴承造成影响。- U8 g* g8 `7 x
单单就丝杠本身来说,损坏的还是很少的。

网友:
长见识了,以前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
买二手肯定是有量的单子才会去买二手床子吧。我有个想法:是不是买工厂里还在使用的会比从二手贩子那里可靠一些?

网友:
这东西真没办法说,直线导轨是承载的,丝杠是传动的,在现在的工艺下,他两的寿命主要取决于工况,以及设备装配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