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轴硬层加工,请教

楼主(2011-10-21):
我有个朋友要给直径8的轴加工个M5的孔(轴的端头),由于光轴采用高频淬火,硬层有2毫米左右,硬度大概在58,需要咋样加工,需要用什么材质的刀具,大家给介绍一下。

谢谢!

网友:
光轴采用高频淬火,光轴一般是切段用的,且材质以45#钢为多,轴端是软的。若是GR15 应该也还攻的进吧,再不成就得用钨钢丝攻咯。

网友:
看来楼主对高频淬火还不是很了解 2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
YS8应该可以吧你可以试下

网友:
2楼说的好,轴一般都是45钢调制出来的,高频淬火都是表面比较硬,芯比较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