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翻转重物的工装,连接处选用什么轴承?

楼主(2011-10-21):
有一翻转重物的工装,连接处想选用轴承,但不知什么形式的轴承符合?

谢谢!

网友A:
用滑动轴承吧。重载低速

网友(点评):
会产生扭矩,这个对轴承的寿命影响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滑动轴承吧。重载低速

滑动轴承精度很高,适合低速重载,寿命很长,而且这是一般理论,你可以等等论坛其他朋友的答案,或者咨询一下他们,大扭矩的承受能力,也和你的支撑结构有关

网友:
滑动轴承,或者叫杆端轴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