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泵的扬程?

楼主(2011-10-21):
      已知条件和要求可见附图,如果只有一个工作点的话,我知道怎么解决,可现在如果一个管路上有好几个工作点,流量可可以是相加,但是压力要求呢,扬程总不能也是相加吧,是否只以最后一个为准呢,请知道的指点一下,本人惭愧基础太差!

楼主:
-
顺带说一下,本人是做选煤厂水除尘行业的,刚接触这一行。
因为水除尘的管路比较长,分级也比较多,除尘点还特别的分散,而且一个厂房通常只是一台泵供水,
所以必须想找个理论依据,免得最后面得喷头因压力不足无法出水。
就像上面的题目,我主要是想知道泵的扬程该如何确定呢,先忽略地形扬程!

网友A:
能否介绍一下选煤厂的工艺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介绍一下选煤厂的工艺是什么。

这个我也不是说的很详细,我们只是配套的做除尘的,比如说在皮带机转载点,振动筛,破碎机上密封,加喷头喷水除尘,
这个你到百度上搜搜吧,有很详细的介绍,我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