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的太紧,抽不出来了怎么办

楼主(2011-10-21):
小卧铣上的莫氏4号锥柄,被愣头青的徒弟拧的太紧了, 用黄大锤把锁紧螺杆上的丝牙都砸掉了下不来,用台钳别住刀杆,移动y轴,摇把都拧断了,还没下来 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希望大家提供个可行的办法,谢谢了

网友:
我也没什么好办法。敲打4锥套露出部分的四周看看行不行

网友:
四周敲动,看看动不动,慢慢来……其实没怎么遇到过……

网友:
这种的情况还没有遇见过的,期待解决办法!

网友:
拉力机,试试怎样。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A:
说实话我被标题吸引进来了

网友(点评):
嗯,说实话,这个标题真的很黄很暴力

网友(点评):
有同感,标题太牛。

网友(点评):
什么思想?想哪里去了?这种论坛能有这帖子审过?

网友(点评):
说的很内行,你懂的。

网友:
1用卡盘夹紧锥,用大丝杠轻撞。
2拆尾座,用铁棍反向敲。

网友(点评):
轻敲不行吧,黄大锤都上了

网友:
拆下主轴,用开水浇主轴外圆,再砸。可以一试

网友:
直接上气焊小烤。一下就下来。我原来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也碰到过 直接用气焊烤刀子 一砸就下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这个方法可以的  够不够十五个字?

网友B:
喷点WD-40试试,喷完再卸,会好很多

网友(点评):
坑爹的WD-40,买了一整箱子,后来一直扔那没用过,不好用!

网友:
在工作台上装刀把它干掉

网友:
楼上的楼上 小烤什么意思 能具体解释解释吗

网友(点评):
加热一下的意思。不过经过各楼的折腾这机也要报废了

网友(点评):
你的原理是热胀冷缩的意思把

网友:
用气焊烤,这都不知道啊,当然有汽灯也是可以的

网友:
液压机呢?

网友:
各位前辈的烟熏火燎法还不如把主轴拆下来放在车床上搭个中心架搞一刀来得痛快

网友:
喷除锈剂,过两小时再咂,有用的.

网友:
我以前用加热外套的方法拆过锥套,不过你装在铣床上真没法弄,会烧坏主轴的,可以考虑用千斤顶,自己做一个简单支架.

网友(点评):
黄大锤都上了还怕烧啊

网友:
另配一件外径比铣床主轴内孔小一点,螺纹与刀杆可以拧满后并与主轴端有5毫米间隙的锁紧螺丝,然后用大点的手锤使劲捶螺丝头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标题很吸引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被标题吸引进来了

你想哪去了,哈哈

  你一提醒,再看标题,还真有点。。。

网友C:
加热到是可行,喷除锈迹没有试过。什么硬砸,车一刀。。。都是不得以的办法。。。期待高手

网友:
我说的方法你试了吗?不管你插得多紧都可以抽出来。

网友:
标题很有味道,所以我进来啦

网友:
学习了,以后多注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热到是可行,喷除锈迹没有试过。什么硬砸,车一刀。。。都是不得以的办法。。。期待高手

加热会烧坏主轴的,除锈剂能渗进锥度结合面吗?按我说的方法再紧都可以退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热会烧坏主轴的,除锈剂能渗进锥度结合面吗?按我说的方法再紧都可以退出来。

嗯。。。。。。。。。。

网友:
都是师傅啊………………………………

网友:
学习,用气焊烤会不会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喷点WD-40试试,喷完再卸,会好很多

买的是假吧,我们的很好用。砸都砸不下来的东西,喷点,直接手都能拿下来。

网友:
用拉马拉下,试试看,也许行

网友(点评):
拉马的爪子勾哪里去?

网友:
之前见过一个师傅这样做:
一个定位销砸在机床定位孔里,销子头部取出用螺纹坏掉了(就是拉锤用的那个)
然后师傅就在销孔的旁边用手锤用力砸  有四五下就震出来了
销子大概20毫米左右  砸的力气貌似挺大,要把手锤举过头顶

网友:
柄部自锁的你砸烂也没有用,主轴后面有并帽,拉杆稍微松一点,用并帽推出来就行了!

网友:
还行的!!可以慢慢的 实施吧,

网友:
叫你徒弟赔,谁让他那么使劲

网友:
没遇见过 啊
,期待高手啊

网友:
硬拔是拔不出来的.还是要想办法.用布头浇点油烧一下.边烧边敲打.

网友:
用管制钳转动就下来了

网友:
买点干冰,包住丝锥,轻敲即可。
ps.标题太邪恶了。。。

网友:
最厉害的是你徒弟啊,帮我请教一下是怎么拧紧的?

网友:
楼主的标题出得有点意思。
各位大侠的方法都试试

网友:
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让徒弟来吧。
最后一招保准管用,准备一个新的主轴,把旧的换下来。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还是在设备管理上下一点功夫哦.....一、锥柄有外伤,二、插的太紧

网友:
接楼上的,有伤的锥柄少用啦。伤不起啊……

这是我在这里几天见过最大的标题党

网友:
你徒弟不去练举重和摔跤真是可惜了

网友:
是破坏性拆出来还是不能破坏原件,这个问题明了后再说方案

网友:
对机床还是有很大损伤的啊

网友:
用喷灯烤,加热,。。。。。。。。。热胀冷缩的道理。

网友:
喷除锈剂,过短时间再搞,不行再加热

网友:
有同感,标题太牛。
解决办法同楼上说的,直接上气焊小烤,一下就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被标题吸引进来了

我也有上当的感觉。。。楼主是强力标题党

网友:
可以用拉马  要不用气割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也遇见过类似的

网友:
砸吧,其他的也没啥好办法。边砸再弄些螺栓松动剂啥的,再去请黄大锤。

网友:
不知楼主采用了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我们的师傅,不管你插的多深多紧都能给你搞出来。

网友:
标题党再现

网友:
二种方法第一浸在火油里。第二加温,利用热涨冷缩原理就可以了

网友:
插了那么久应该出来了吧?在不出来无语了,那么多大侠帮你啊

网友:
没办法,报废了吧,默哀。

网友(2012-04-07):
气焊加热就行  不过不能烧的太厉害

网友:
先喷点松动剂看看。。。。。。。。

网友:
拆下来用压床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深奥,,,,,,,真的。。。。。插的很爽。没必要拔出来。

网友:
拆出主轴,热油加热,轻轻就敲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被标题吸引进来了

我也是被标题深深的吸引的!!!!

网友:
主轴上左右慢慢敲,慢慢玩。。。。。。

网友:
直接钻+铣去掉.......

网友:
再紧的我都能拆出来。呵呵。直接用锤子砸大小头的中间。要不了5锤子应该就出来了。像锥度短一点的,这样一砸,它自己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