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左右侧油缸不同步

楼主(2011-10-21):
折弯机左右左右侧油缸不同步,排除了比例阀的故障,现在不知道矛盾出在哪里?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若排除了比例阀的原因,那就看看是否有一个缸内有“气”没排净?是否重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排除了比例阀的原因,那就看看是否有一个缸内有“气”没排净?是否重装过?

是新设备。缸内怎么会进气呢?

网友(点评):
它曾经同步过吗?缸内有气是不同步的一因素,另外,检查速度慢的那个缸的油管、接头是否有异物堵塞等。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新设备。缸内怎么会进气呢?

曾经同步。油管没有堵塞

网友B:
能调节那个比例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调节那个比例阀吗??

比例阀可以调节,可是调节完了,还是相差很大。应该不是比例阀的问题。

网友C:
1)可以对调伺服阀,观察现象!
2)可以调节液压部分的平衡阀,托住油缸的力是否差得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可以对调伺服阀,观察现象!
2)可以调节液压部分的平衡阀,托住油缸的力是否差得很多!

谢谢。我们的是电液系统控制的。左右侧油缸回程高度相差100mm。

网友:
期待解决,不了解结构

网友D(2012-02-10):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也正在查相关的资料,听说要密码进系统修改参数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也正在查相关的资料,听说要密码进系统修改参数才可以。

什么系统的?

网友(2013-05-20):
首先把溢流阀打开,使滑块下到底,测量一小左右两缸是否高度一样,如不一样就调整左右两缸的死挡铁,使两缸等高,然后再试,应该能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