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振动盘原理的资料,需要有原理图

楼主(2011-10-21):
求关于振动盘原理的资料,需要有原理图

网友A:
是不是自动生产线上面用的,或是包装设备上面用的振动盘,如果是让产品或料,零件盘旋上来的振动盘,震动原理我可以和你说,

网友:
楼上的,别卖关子。你说呀!是你说的那种震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自动生产线上面用的,或是包装设备上面用的振动盘,如果是让产品或料,零件盘旋上来的振动盘,震动原 ...

就是这种振动盘:振动盘工作原理主要是由一个振动马达作动力,振动马达工作时产生定向频率的力,振动盘电磁线圈在工作中的,斜面受电磁吸力会微小的上下振幅,调整振动盘的工作频率以及间隙就可实现顺利工作。振动电磁铁原理:利用了电磁铁产生交变磁场,振动部分是一个铁片悬浮在电磁铁前方,信号经过电磁铁的时候会使电磁铁 磁场变化,从而使铁片振动发声。调节铁片和电线圈之间的距离从而影响的它 振动的频率。
我写论文要用到他的很多资料,但是在网上查不到,求大侠能给详细资料,包括原理图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振动盘:振动盘工作原理主要是由一个振动马达作动力,振动马达工作时产生定向频率的力,振动盘电磁 ...

原理图就是你上面那个图了,我接触到的是电磁铁吸合的。说一下我的理解:

盘是由其周围的几个弹簧片支撑的,电磁铁的不断吸合,使上面的盘(盘下装有铁块用于吸电磁铁)不断做上下运动,而弹簧片的反弹方向就是零件的前进方向。

必须明白的是,振动的频率必须上升到某个值时,振动盘才能正常工作。假如,一分钟几动几下,那动几年产品也送不向前。
吸合时使盘向下运动的加速度要大于重力加速度,那样,当盘被吸下去时,产品还停留在上空(实际感觉不出来),当盘被放开时,弹簧片会施加给盘一个向上与向前的力。盘撞向上空的产品,产品向前走。吸合不断重复,产品不断向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就是你上面那个图了,我接触到的是电磁铁吸合的。说一下我的理解:

盘是由其周围的几个弹簧片支 ...

要有一个电磁线圈,和电磁频率电源,这电源可以让电磁块的吸和频率,一个振动盘上面装量个电磁,一个电源控制,电磁铁安装方向一致,能让盘震动起来,让料在里面盘旋上来关进还有下面的弹片,弹片的材料很关键,材料后来不行,硬朗也不行,我没以前用的是薄钢片,有的上料器是用的玻璃钢板,最懂用6个月就裂了,裂了就噪音大,还没有震动,就不会上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就是你上面那个图了,我接触到的是电磁铁吸合的。说一下我的理解:

盘是由其周围的几个弹簧片支 ...

有关于这个振动原理的资料么?有的话帮忙发一下到我邮箱好么?我的邮箱地址:gavinliu.wolf@163.com,谢谢您啊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没有。

网友(2011-12-12):
写的很好,受益非浅。

网友:
最近正在接触震动盘,哈哈,学习了

网友(2013-09-07):
' t, E# j. c1 Z/ e) n写的很好,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