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怎样做才便于修改?

楼主(2011-10-21):
有时用solidworks画完装配图后,发现局部需要修改,于是会出现配合时失效等问题。有何种方法或思路能使装配体便于修改?很郁闷啊~~~~~~~~

网友A:
零件装配时尽量用三个基准面装配!装配里参考到其它零件时,现在零件里拷个面出来,参考时参考这个面,这样零件修改了也不会丢失参考!

网友:
有机会你看看ProE的参数化设计理念!个人觉得ProE还是比SW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装配时尽量用三个基准面装配!装配里参考到其它零件时,现在零件里拷个面出来,参考时参考这个面,这样 ...

你说的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零件建模时应明确装配面在零件中的位置,而后在装配体中局部修改零件的形状时参照装配面进行修改,可以使配合保持有效。我在校和刚工作时用过PROE建模功能的确不错,动力学分析也很好,只是后来没坚持用,而改用solidworks。

网友:
我也像楼主一样遇到这样的困扰,经常修改变动啦零件  配合就出现错误,这样让人很头痛。。

网友:
多用子装配体,以后修改也只会涉及很小的范围!

网友:
多用子装配体,可以减少电脑卡的问题。

网友:
子装配,好主意,呵呵

网友(2012-08-13):
我有个SW的问题想请教下各位,
A子装配中的某个零件, 要以B子装配中的某个零件的几何特征作为配合参照应该怎样操作?
我选择配合参照时,SW总是提示要在同一子装配体中选择参照,又不想把A,B两个子装配合成一个子装配,头疼。

网友B(2013-01-26):
是个问题呀。。。盗版也就只能这样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个问题呀。。。盗版也就只能这样了吧

和这个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