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8镗床设计工装问题

楼主(2011-10-21):
各位大侠:

       现在要做此件工件数量比较多,材质是QT450-10的,

      现在图示中¢328(+0.1,0)、¢156H7、¢150、底面(15)Ra3.2两面在车床上车成,

      ¢62H7、220±0.05,在T68数显上加工,如何设计工装保证355±0.05、38(+0.05,0)位置度,且能减少装夹、找正时间。

      希望大家能给个意见!!!!

网友A:
做一个简单的定位夹具。用M16螺钉夹紧就可。如图。不会贴图,只好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简单的定位夹具。用M16螺钉夹紧就可。如图。不会贴图,只好附件。

谢谢你的建议额!!

我就是有点不大明白工装装夹好后,怎么快速的按照图纸位置公差找到¢62H7的孔心。。

能给我说下吗?我对镗床的操作不熟悉。

网友A:
      既然做这个产品。毕竟有相应的检测工具。第一件产品的孔先粗加工留余量。检测位置的尺寸。根据检测结果,修正卧镗的上下左右坐标。直到得到位置度合格的产品。以后就只使用一个合格产品,作为校正的样板。

网友B:
唉,没办法,差的太多,东西画出来,摆在面前,还不知道怎么用。
做工艺工装要充分了解使用条件,多跟工人沟通,将使用条件了解清楚了,再回来看,海哥做的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了。
工人干活要做首件的,首件对好刀,后面走程序读数就可以了。
再不行,加个对刀块,不过工人好象不太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没办法,差的太多,东西画出来,摆在面前,还不知道怎么用。
做工艺工装要充分了解使用条件,多跟工人 ...

唉我们公司没有镗工,到时候相当于我们去干,没开过镗床,就是不晓得怎么对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做这个产品。毕竟有相应的检测工具。第一件产品的孔先粗加工留余量。检测位置的尺寸。根据检测结 ...

谢谢海哥,收益了。

网友:
我感觉做对刀块要好一些

网友C(2013-05-02):
怎么知道镗床工作台的安装尺寸啊? 设计一个夹具想安装在上面。各位提点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知道镗床工作台的安装尺寸啊? 设计一个夹具想安装在上面。各位提点建议

直接去量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