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表示带轮的零件图

楼主(2011-10-21):
常用SW2010了,也不怎么会用AUTOCAD,三维图和平面图都用SW搞定,但现在遇到一个麻烦,怎么在SW中画带轮的零件图?

网友:
有插件,也可以从别的软件里生成曲线导入。

楼主:
可能我表达不完全,我在SW中一般是由立体图生成平面图的。我刚才没办法只能用一个圆柱体做成齿顶圆,再在平面图上别画一个节圆,有没有人能帮我?

网友A:
用齿轮插件  网上下一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齿轮插件  网上下一个就行

兄弟,是带轮不是齿轮!它的节圆径大于齿顶圆直径。

网友:
现在用的是插件,很少自己话 LZ

网友:
用齿轮插件,你没听明白。齿轮插件里包含带轮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