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达人,百变合页

楼主(2011-10-21):
想设计一个类似合页的东西,可以翻转90度,但是要求翻转页靠弹簧机构(或类似的)来完成。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办法太多了,就看你用在什么方面上了

网友:
是挺多的,不知道你是什么结构……

楼主:
只要能满足简单的要求就行了。比如像文件夹里面那个夹子之类的。能不能给些实质性的建议,或者发个图片什么的

楼主:
模具正面模具上的开孔模具背面,上面的胶是我点上去的板子图
板子与模具配合图

网友:
找供应商外发做一个就好了。你自己设计最后还是要找人做的,不如直接让他们设计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