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产品我公司开发了1年的冷挤压工艺,还是未能成功

楼主(2011-10-21):
我只是用热压的成型方法试制出了小批量的,但大批量还是不行,,,我对冷挤压不是很懂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我只是用热压的成型方法试制出了小批量的,但大批量还是不行,,,我对冷挤压不是很懂希望高手指

具体是要讨论 热压成型、热锻、冷挤压或是冷锻 ?
晕了

网友B:
热压大批量生产齿轮,链轮,凸轮,还有后平板零件,都可以用摩擦压力机

网友C:
这件用冷锻的方式可以完成,精度都可以达到,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要讨论 热压成型、热锻、冷挤压或是冷锻 ?
晕了

不好意思我是想讨论冷挤压工艺,只是冷挤压工艺没能成功所以我又试了些其他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件用冷锻的方式可以完成,精度都可以达到,效率高。

冷锻?(不是很了解)不知道朋友有没认真看图纸的尺寸,还有花键齿,可否请教高招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花键齿部位达不到要求?你花一年的时间是什么地方达不要求,或者做过什么样的如图,最好说明一下,这样别人好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压大批量生产齿轮,链轮,凸轮,还有后平板零件,都可以用摩擦压力机

我试模具都用的是双杠液压机,摩擦压力机我没接触过,,所以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模具都用的是双杠液压机,摩擦压力机我没接触过,,所以不懂,

用压力机对床子不好,在压倒瞬间里达不到好的效果,速度也慢,用摩擦压力机试一下,我们以前大批量生产齿轮用摩擦压力机做粗压,在到插齿机上面搞一下,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压力机对床子不好,在压倒瞬间里达不到好的效果,速度也慢,用摩擦压力机试一下,我们以前大批量生产齿 ...

谢谢,,,我也去试试

网友(2012-04-16):
这个肯定要用冷挤压工艺的,你说的不行,应该是指热处理完成后变形控制的问题吧。有办法的,呵呵。

网友(2013-11-04):
两年多了,成功没有啊?如果没成功我有个朋友在生产这个,

网友:
我一个客户又个自行车上的东西和你这类似,上面也有小齿轮,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问下他们的具体工艺。

网友(2014-04-10):
也对冷挤压很赶兴趣,现在成功了没有?哪里有冷挤压工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朋友你好,我认识一个做冷挤压的小厂,不知道你是哪里,可以介绍给你,我是宁波的

你认识的冷挤压工厂能否介绍给我,对冷挤压感兴趣,13362667666

网友:
赞lz的执着!对技术钻研的精神!

网友(2015-02-01):
蹄式制动器转轴,带花键,装拉臂。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