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弱的问题,为什么液压马达转速越低扭矩越大,是一定的吗?

楼主(2011-10-21):
期待回答-------------------------------------

网友A:
有句俗话怎么说的,省力不省功,反之也一样。汽车一档动力最大,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句俗话怎么说的,省力不省功,反之也一样。汽车一档动力最大,想想

道理我懂,能不能找个更鞥说明问题的

网友B:
液压马达输出功率等于转矩T*角速度ω,马达的输出功率一定,转速越大,角速度越大,那么相应的转矩下降,反之则转速越低扭矩越大。这个原理使绝对正确的,但是遇到输出功率不一样的情况下(也就是马达不是额定功率工作时,输入电压低于额定电压)进行比较时会出现偏差。

网友(点评):
这是倒因为果的说法,完全错误

网友(点评):
这个求明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马达输出功率等于转矩T*角速度ω,马达的输出功率一定,转速越大,角速度越大,那么相应的转矩下降,反 ...

谢谢,这次我就明白了

网友:
这是有公式的吧。只是上面说的对,没把公式写出来!!!

网友C:
液压马达的排量越大 ,压力越大 输出扭矩才越大 这是有液压公式的!单个马达的输出扭矩只与工作压力有关系! 转速越低 扭矩越大是指马达一定情况下,配减速机后输出转速越慢,输出扭矩越大,或者同样的功率大排量马达的扭矩就比小排量马达扭矩大,这个也是手册上有的!

网友:
这个对同一个液压马达也是适用的.

网友:
理论上压力乘以流量等于功率,总功率没边,所以一个变大时,另一个一定会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压马达的排量越大 ,压力越大 输出扭矩才越大 这是有液压公式的!单个马达的输出扭矩只与工作压力有关系! ...

为什么是配减速机后转矩才越大,不配减速机转速越低扭矩就不一定大了吗?
实际情况中是不是转速低输出功率也就一定程度降低了

网友:
同样的马达 你转速再低,工作压力不增大的话,输出扭矩是增不大的;
为了增大扭矩才马达前面配减速机来增大扭矩,这个时就可以讲转速越低 扭矩越大!

网友(2011-11-24):
扭矩的计算公式你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D:
液压马达的扭矩只跟排量和压力相关(在机械强度够的范围内),转速高低由磨擦副决定,两者并非直接相关,而2、4楼说的简直在胡扯

网友E:
扯多了吧,应该没有配减速机后转矩才越大。。。。。

网友F(2012-11-20):
引用 网友D:
液压马达的扭矩只跟排量和压力相关(在机械强度够的范围内),转速高低由磨擦副决定,两者并非直接相关,而 ...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液压系统不变,液压马达什么都不变。首先在液压马达轴上装个风扇,测试转速是2500,然后换另一个不同的风扇再测试,转速就是3000了,为什么不一样呢?能不能帮我解释下?谢谢!

网友(点评):
应该跟风扇有关系,毕竟风扇也要消耗一定功率,有风扇参数或风量可以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液压系统不变,液压马达什么都不变。首先在液压马达轴上装个风扇,测试转速是2500 ...

对啊,就是风扇不一样,也就是说负载不一样!  所以我想知道其他不变的话,液压马达负载和转速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扯多了吧,应该没有配减速机后转矩才越大。。。。。

减速机可以起到放大扭矩的作用,电机等原动机输出扭矩与转速成反比

另转一篇文章:减速机的作用:
1、减速机在传动中有保护电机的作用,运行中减速机承受较大扭矩,过载时传递到电机的只有过载量除以减速比的数值,若直接由电机承担可能会引起电机的损坏。
2、通过减速机增大了扭矩,相当于增大了输入功率,能减小输入电机所需的功率,一般情况电机要比减速机昂贵,因此考虑采用减速机。
3、减速机可以降低转动惯量,一般是速比的平方降低,能及时的控制起停、变速。
4、在电机直接连接负载低速运行时,电机为了满足输出扭矩电流必然会增大很多,这对于电机的散热及绝缘必然会有更高的要求,从节能角度也是不可取的,如果使用减速机的话就可以降低这些问题的影响。
5、在过载非常大的时候减速机会先被损坏,而减速机只需要更换备件就可以恢复使用,费用相对较低,电机直接损坏维修相对较慢,费用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压马达输出功率等于转矩T*角速度ω,马达的输出功率一定,转速越大,角速度越大,那么相应的转矩下降,反 ...

正解

网友:
学习学习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
我的说几句:
理论上:
1.当马达型号确定后,就是马达的几何排量确定后,马达理论输出的扭矩与压力成正比关系。
2.当马达型号确定后,就是马达的几何排量确定后,马达输出理论转速与输入流量成正比关系。
实际:
1.当马达型号确定后,马达输出的扭矩还与马达机械效率有很大的关系,当马达的负载压力越高时,机械效率会有所下降,一般情况下下降幅度不是很大,也可以说马达在高压情况下单位压力输出的扭矩有很小的下降幅度。同时压力增高以后马达内露也会增加,马达容积效率也有所下降。
2.当马达的负载一定时,转速有变化,当转速增大后,此时,马达机械效率也会小幅度的下降,这时马达输出的单位压力扭矩也会下幅度的下降。
3.实际上在液压设计计算时候,特别在选型马达时,一定要参考马达厂家提供的马达功率曲线。有一些液压工程师可能他会特别在意马达的额定压力,几何排量,最大转速,忽略了马达功率曲线这个参数,其实马达功率参数这个图表是马达性能一个真实写照。
4.对于马达功率参数图表,很多国内马达制造商一般没有,即使有,他们都是很不真实的,有些厂家没能力测试这个参数,有些厂家即使有这个能力,他们也会把测试的数据修改得很漂亮忽悠客户。

网友:
上面的公式,直接计算功,完了替代成为转速跟扭矩,成正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