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fluidsim3.5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21):
有些液压元件实际上有,软件里没有,比如下边的这个单向阀和液控变量泵,不知道在软件里怎么搞定,高手请指点

楼主:
不知道fluidsim的新版本里有没有这种元件,元件能不能自定义

网友:
用过只是做一些简易原理图,可快速出图,后转到其它软件里面再处理

网友(2011-11-24):
是仿真软件吗,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