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正火怎么变成退火了

楼主(2011-10-21):
问大家一下,前几天我做了一批活,45#钢正火出来的时候打硬度怎么才4到5度,怎么没有硬度还退火了

网友:
正火,又称常化,是将工件加热至Ac3(Ac₃是指加热时自由铁素体全部转变为奥氏体的终了温度)或Accm(Accm是实际加热中过共析钢完全奥氏体化的临界温度线 )以上30~50℃,保温一段时间后,从炉中取出在空气中或喷水、喷雾或吹风冷却的金属热处理工艺。其目的是在于使晶粒细化和碳化物分布均匀化。正火与退火的不同点是正火冷却速度比退火冷却速度稍快,因而正火组织要比退火组织更细一些,其机械性能也有所提高。

楼主:
谢谢.我做的材料是45#钢锻打件出炉我就快速风冷,冷玩了打硬度结果没有,我郁闷半天,所以上网和大家问一下?

网友:
                  正火与退火的冷却速度不一样

网友:
正火和退火其实是按照冷却后的金相组织区分的,对于同样的吹风冷却方式,对于不同大小、不同的工件放置方式、不同的装炉方式和出炉方式可能对工件具有不同的冷却速度,导致出现不同的金相组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做的材料是45#钢锻打件出炉我就快速风冷,冷玩了打硬度结果没有,我郁闷半天,所以上网和大家问一下?

打硬度的方法正确吗?????

网友:
对的,可能是冷却速度还不够,风冷的角度不好,材料内部大部分还是粗大的晶粒,硬度上不去,还可能是你打硬度的位置和方法问题,打硬度取平均值。

网友(2012-04-19):
硬度计出问题了吧,怎么只有这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