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违规帖是要被扣威望的

楼主(2011-10-21):
如题,

第二次因举报广告帖被扣 威望 ,并且是同一人操作的。

如果社区不认同社员举报,建议 老鹰 区长将 “举报” 的功能给屏蔽吧。

如果又是同上次的说辞,因为操作格很接近,容易手误。那么就应该询问下软件商能否改动下操作格。

在软件还没有改变前,是否应该要求有权限人员的在操作时的严谨度。

楼主:
一周过去,也不见有回复什么的
可能是材料不充分吧!
那就补上材料咯。
两次的截屏,这次就不再设阅读权限咯。

第一次  2011-8-24 ,老鹰区长出面解释。

第二次  2011-10-21,等待这位老大的说明,等待中。。。。

楼主(2012-02-19):
顶起,让大家来再看看

网友:
得饶人处且饶人,就算人家发广告,也是为混口饭吃!恶意的应该剔除

网友:
支持举报不良帖子。举报信息管理员和所在版主都可以看到。根据我的判断,是由于版主操作错误引起的,因为后台处理举报的地方,下拉条奖励积分处容易选择出错。不会是版主打击举报者所致。感谢楼主多次举报垃圾广告或违规发布,没有社友们的爱护和监管,社区就不会如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