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用的都是什么材质

楼主(2011-10-21):
机械密封用的都是什么材质?上次我们对一台泵进行更换,轻轻的碰了一下,就碎了一块,太脆弱了吧!硬度是多少?

网友:
要看是那部分的材料。
常用材料如下:

端面材料: 浸呋喃树脂石墨、浸锑石墨、碳化硅、镍基硬质合金、钴基硬质合金
辅助密封材料: 聚四氟乙烯、柔性石墨、铝、铜
结构件及波纹管材料: 1Cr18Ni9Ti、2Cr13、0Cr17Ni12Mo2(316) 、 4J42、4J43、00Cr17Ni14Mo2(316L)、 Hastalloy C、Inconel718(GH4169)

楼主:
这个端面材料的平面度是多少?泄露量是多少?是根据什么定的呢?

网友:
把这个帖子再刷新一下

网友:
不太清楚,路过学习

网友:
平面度0.0009mm,即3个光带的要求。

泄漏量要看具体的要求了。

网友(点评):
恩,是这个要求。第一次看到时还以为数错小数,哈哈

网友(点评):
为什么我们的设备机械密封老是漏水

网友(2011-11-21):
机封漏水的原因有很多,你要先检查下是O型圈(如果有的话)坏了还是密封面失效(包括磨损过度,有龟裂,破损等等)。

然后针对具体的工况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2012-02-01):
平面度0.0009mm,即3个光带的要求。! B/
第一次见这么高的要求

网友:
机械密封动静环的平面度一般都是这个要求,不过好的研磨机都可以达到

网友:
一个小时10滴以内的泄漏量是正常的情况.

网友(2013-11-26):
易碎的,应该是碳化硅环吧。

网友(2014-01-21):
机械密封能达到IP68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