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度问题,有经验的师傅指导我

楼主(2011-10-21):
   公称直径D609.6mm的钢管(公差-0.4---+4.4),厚度是25mm,椭圆度为0.6%D,请问椭圆度(不圆度)怎么计算?怎么才算不合格?
网上的说法不一,请大家指导下

网友A:
主要看干吗用的?用途不同,要求不同,国内有些按API规范,机械管,按ASTM,有特殊要求的,按供货协定,有些协定模糊的,按API的3分之一。

圆度超差,用涨管机械整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干吗用的?用途不同,要求不同,国内有些按API规范,机械管,按ASTM,有特殊要求的,按供货协定,有些 ...

我们是ERW(高频电阻焊)直缝钢管,做海洋石油管道的,打井用的,名字叫隔水套管。

网友:
关键是用在什么地方的,网上下载的标准范围都比较大,自己企业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