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牙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1-10-21):
加工材料40CR 油淬35度. 在上面加工通孔M4 M3 M2.5 底孔分别为 3.4  2.55 2.05 加工用的机械是气动攻牙机. 一般的丝锥5元左右的只能 加工 M416个 M3 40个   M2.5 50个  求高手指点问题在什么地方?如何能延长丝锥的使用时间?或者有销售丝锥的感觉你的产品能行的直接联系.(进口螺旋丝锥在攻牙机上用过的,狂断... 还是国产的直槽的能承受点).润滑的油是 菜油.

楼主:
孔深10MM.另外M4的丝锥如果少于60MM长度.那就要碰到工件.

网友:
你好,气动攻丝机攻入速度比较快,不适合淬火材料,且要正反转配合,攻2退0.5.

网友:
建议用专用攻牙油,效果很好的,你试试吧

网友:
建议使用加强的丝锥。原来我们加工白钢也总断、后来买的加强就好

网友:
人家都说国货不行 你反倒来个进口的垃圾 不解呀

网友:
社区有个  名字就叫  攻牙高手 的 你可以请教他

楼主:
如果我把M4底孔加大到3.5 这样的螺纹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攻丝底孔并没有问题。螺纹多深?攻丝速度多少?真如楼主所说35HRC硬度调质40cr5块钱的机用丝锥攻50个孔,偶了!不用买别的了,据老衲这么多年与丝锥打交道的经验,再没有丝锥能超过这个性价比。

网友:
这种已经不错了,小的丝锥攻这么硬的材料还可以。超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