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伺服电机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1-10-21):
敝人不懂直流伺服电动机在控制信号消失之后,为什么没有自转现象?电枢绕组的惯性是怎么被克服的?求大侠科普

网友A:
正常运转的伺服电动机只要失去控制电压后,伺服电动机就处于单相运行状态。由于转子导体电阻足够大,使得总电磁转矩始终是制动性的转矩,不会产生自转现象,可以自行制动,迅速停止运转,这也是交流伺服电动机与异步电动机的重要区别。

网友(点评):
这是交流电机的 直流的呢?

网友:
路过,不太懂得这个,学习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运转的伺服电动机只要失去控制电压后,伺服电动机就处于单相运行状态。由于转子导体电阻足够大,使得总 ...

。。。。。。。。。。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