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模量问题

楼主(2011-10-21):
问一下钢的含碳量对弹性模量有什么影响,含碳量与弹性模量之间有什么关系啊,弹性模量值大了说明材料的弹性好还是差啊?

网友:
碳的存在使得钢铁硬度增加,强度增加,塑性、韧性下降,故弹性下降。弹性模量大,说明弹性好……

楼主:
那就是说含碳量越高,弹性模量越小,弹性越差,不可能吧?

楼主:
弹簧均是用高碳钢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