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分享:上海第一机床厂外圆磨的修理

楼主(2011-10-21):
  这一个星期都在搞外圆磨.首先是磨床床身沉淀池溢油..经检查,工作台往复油缸有少量漏油.加上系统回油冲刷床身.可能将异物冲入沉淀池堵了半边回油口.而且油脏变浓.回油不畅.导致溢油.清理床身更换液压油和油滤.问题解决.

  用了没有半天问题又来了.这次是砂轮进刀费力.平时一个手进刀很轻松.现在要两个手进刀都费力.我首先怀疑是砂轮架静压导轨缺油所致.调高机床润滑压力.没有效果.而且发现砂轮进刀紧,退刀松.可以排除静压油路的问题。

我又怀疑是进刀丝杆一侧的平面轴承有问题.如果判断正确.这将是大手术.而且还会耽误生产.我还是从外围多检查检查.检查中发现关掉液压.进刀退刀都比较轻松.液压一开启,进刀就紧了.我怀疑是消除砂轮进刀间隙的油缸压力太大.顶死了砂轮架。我就旋松了油缸的进油管口.可以释放一定的压力.

结果还是一样紧.这下不得不怀疑是进刀丝杆平面轴承的问题.拆掉砂轮架.丝杆靠齿轮一头是套.另一头是平面轴承和定心轴承.换上后轴承后.我已经是筋疲力尽.效果却不明显.又怀疑是砂轮近刀时,快进有缸的后端困油.所以进刀费劲.拆掉快进油管.问题还是没解决.没办法只好理清思绪,从头开始.再次怀疑到消除砂轮间隙的油缸.直接把进油管拆开.砂轮进刀一下子轻松了.

这下我傻眼了.油缸直接从主油路分了根油管.再也没其它东西.主系统压力我已经对照说明书反复调整了N遍.思来想去唯一能检查的只有滤油器了.油滤是刚换上的.而且是直接从厂家发的货.拆掉油滤问题还没解决.只好调低主系统压力试试.主压力调整到0.8Mpa的时候(一般正常压力在1~1.2Mpa).砂轮进刀轻松了。装上油滤问题又来了。怀疑油滤太密。使砂轮消隙油缸回油不畅。导致砂轮进刀受阻。将油滤掏空后加上铜丝网。问题解决。难道是压力表也出了问题。

星期一再换个压力表看看。是不是油压表读数不准。绕了好大一个圈子哦!还好问题解决了不然明天也别想自在。最讨厌加班。

网友A:
楼主修机是用 猜测法 来着?

俺这边是不允许用这种方法的。
一般都是先进行精度检查,操控件顺畅度检查等等,再依据检查报告来判断问题和提出对策。

网友:
楼主不错,见得多,练得多,多琢磨,自然就成高手了。
一个故障,有N种可能性,只能是从简到难逐步排除,这也是学习积累的过程。只有到一定程度才能快速准确判断故障。

网友:
一个个排除,楼主辛苦了
同时也给大家长经验了

网友:
是一个不错的教科书,经验需要慢慢的积累

网友:
经验在于积累。先搞懂原理,再分析。而后由简单到复杂,一步一步地向成功进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机是用 猜测法 来着?

俺这边是不允许用这种方法的。

机床是不说话的.只有靠经验去排查.先否决容易检查的,再去否决难查的.一个问题的出现,可能关联的东西很多.再有经验的师傅也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问题出在哪里.也要进行排查.最终找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
俺厂的机修步骤和您的方式不同,车间开单后要先回复修机需要的时间,再和车间协调正式修机的确切时程。

因此,必需在动手修机前把可能的问题找出来,并提出对策和时程表,部分零件需外购且耗时长的情况,则分阶段来修。

一切目标都是以减少待修停机的时间为前提。

网友A:
补述:

当修机时间超过预期时,机修部门必需给车间一份原因分析报告;修机后未达到对车间保证的保质期或返修期短,也同样要给车间原因分析报告。

因此,俺厂的机修部门在车间是很被信任和尊重的。

机修人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要求下技术持续在成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述:

当修机时间超过预期时,机修部门必需给车间一份原因分析报告;修机后未达到对车间保证的保质期或 ...

以前我们厂的机修加起来有上百人.现在不足十个人.我一个人要照看两台T6112.一台T68三台龙门刨.一台周边洗.两台摇臂钻.三台立铣(SX5042).十台普车.两台外圆磨.两台喷涂改装普车.一个清理室.五台行车.还有时间走你那样的工作程序吗?

网友A:
您一个人要照看的机器总数是 32 。

从数据上分析,需照看的机器数是算高的,还是可以走俺家的流程的。

俺家原先只有6位机修,为帮分厂培训人力,现在有9人包括俺。机器(不含周边小机器和新制的设备)总数超过200台。现在的人均维修台数是比您的数字低。

俺家采用的机修原则是预防管理,每半年都要巡回检查一次,依据检查情况后编列保养和修机计划。刚开始执行那一年很忙,现在就很闲。

作业时采取小组制,每组最少2员,有闲置人力时机动支援任务小组。这样的配置有利于劳动强度的降低和人员培训。

由于有留下分析报告,就可以改善维修工作的程序和方法,在维修前先看过维修履历后,使得再重复同样的工作时就会比上次要快和质量提高。

俺是07年才转行做机修的,维修部门也是那年秋末成立。 以上都只是为讨论与交流而提,没有其他目的。

网友(点评):
回 hnhycgq 老师,俺的本事不强,又是半途转维修的,所以俺信 王传福先生说的 “你和别人一模一样的打法,你凭什么打赢?”所以,必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一个人要照看的机器总数是 32 。

从数据上分析,需照看的机器数是算高的,还是可以走俺家的流程的。

你们的机床用了多少年.我管的设备平均年龄都有20年了.最老的T68估计用了50年

网友(点评):
俺厂是外资厂,不会把设备用那么长的时间,这和设备堪用与否无关,和效率与税务有关。

网友:
重点是维修记录分析,作用巨大。
有些故障是相当蹊跷的,没遇到过都没处分析去。
比如FANUC的加工中心,偶尔报串行编码器故障,重启依旧,重插接口电缆多半就好了,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又来了,时间毫无规律,可能是一周,也可能是3天。
分析去吧。

楼主:
搞过维修的都知道机床出问题分两类.一类是硬故障.表面能看见.或者拆开就能知道.这类故障很好解决.也好判断维修的时间.第二类就是软故障要加以分析.用排除发.逐个缩小问题的所在.这类故障处理起来相对难点,你要去规定维修的时间谁说的准.

网友(点评):
JX机修 老师的技术比俺家的兄弟都要好,所以俺没条件走老师的路,只好用记录来弥补自己的短缺。

网友:
机修是个技术经验活。一般大路货硬故障好解决。就怕来个原因不明滴,还有是年纪大滴老化性故障。那个时间谁也说不准。

网友:
支持楼主。至于二楼的的?故障千变万化,不会在你的检修范围之中。有些软故障,你真正检修的时候发现的了吗?除非你学航空,到了运转时间就换新.....................

网友(点评):
机器的故障分硬件和软件,硬件的问题比较容易做记录。至于阁下的维修方式在帖子里没有表述,就只是侃侃。

网友B:
前两日修的也是上海外磨M131W,七几年的老设备了,本人亲自参与做的,大修了没有三个月。一日操作工跑来说磨套筒的粗糙度达不到要求,精度尚可。现场检查后很纠结,交车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怎么突然就发生变化。不像是机床的大修质量不好,询问操作工得知夜班是发生砂轮架进给手轮卡死现象摇的很费力,值班机修没分析,简单调整进给手轮处的丝圈无效后,想当然直接吊出砂轮架拆掉丝杠上车床修与丝杆配合的套,装入后果然手到病除。第二天问题来了,皮球踢到本人身上。没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此种做法的不当之处,根据现象只能从检查机床的精度开始,打砂轮主轴间隙,看主轴运转的跳动都处于正常状态,显然遇到了棘手的软故障。因该设备是关键工序,折腾没有半日,大小管事的都跑来督战。
想起当初主任不知听哪个高参谗言,像专家似的把本人叫到现场信手一指,说把尾座套筒换掉就可将所有操作工反应的机床问题迎刃而解的作法怒不可恶,为此争吵一番后,领导有模有样的开了个专题会,不出所料的把这一重任光荣的交到本人的肩头。缺兵少人拆解的过程中,当把运转了三十几年的主轴拆出箱体的时候,本人真想把它高高的举起砸到这帮人的头上。这是什么样的主轴啊,知道软磨硬的厉害,不说轴瓦处的磨损看看轴肩生生磨下去五个毫米,还是震惊了。忍辱负重的经过磨床身、刮导轨、换轴、配瓦、对等高、调水平的大修程序后,一台焕发新机的机床在手中诞生,尽管本人因争吵领导丢了颜面找茬付出了百元的扣款,有段时间上班还是总爱到床子跟前看看。勾起不堪回首的往事,气从心中起。借口带轮用的是旧的需换新为由,拖延两日。仔细从头理一下,找找原因。
好在再没有人纠缠,从操作工的表述和观察判断,故障应该是机床的细微震动引起。基础垫铁不实、数量不够、主轴间隙过大、砂轮平衡不好等的因素,再重新调整主轴间隙开始,一项一项的排除。对于震动没有太好的测量仪器,靠手触摸砂轮架的灯罩后凭感觉判断。先挑出独立项,不启动砂轮,单开液压。液压油泵一启动,指尖突突直跳,好家伙真是一针见血。赶紧检查床身下的垫铁,原本调好的垫铁可怜的只剩四、五个还实在,砂轮架床身的垫铁被平时叉车铲周边的工件时撞进床身里,心中暗骂领导成天嘴上6S管理,眼皮底下却视而不见。补充了垫铁的数量和复调水平后,液压泵的震动再显得不是太突兀了,手指尖柔和了不少,吩咐操作工平衡砂轮,精修几遍,满怀信心的试件。还没磨完,老道的操作工隔着切削液摸了一下磨削表面,当时的表情就已经全盘否定了。撞鬼了,大热天汗哗哗的。索性回到修理间拿瓶水先喝喝,去去火。一瓶水到一小半时,脑袋里还是认为震动惹的祸,坚定判断后,叫来操作工让换新砂轮。趁换砂轮、做平衡空挡,拿表再打主轴跳动。随着主轴高速旋转,看着表针懒懒的摆动一小下,很是烦躁的把手中的矿泉水瓶敦到砂轮架上。主轴没任何问题,看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新砂轮上了。望着矿泉水在瓶中的来回摆动然后逐渐恢复平静,心里也慢慢静了不少。耳边是除了车间的噪声外就是主轴旋转的声音。是啊主轴在高速转动,望着水瓶突然来了灵感。眼前水面的波动就可以反映振动幅度嘛。靠手的感觉已经不是太灵敏了,虽没有装砂轮,水面有一圈一圈的波纹泛起。振动,肯定是振动。可震动又会是哪里来的,先前的因素已经排除,旋转的就是主轴,带轮的因素还是要考虑的,旧的轮槽磨损不已,皮带有松有紧勉勉强强,好在要求换新带轮。再做出之前,换上砂轮先将就用吧,不行停机,找个托词不加班了。
它日清早,一晚休息挺好。看着领导闹心几日,感觉不错。绕着床子转了一圈,回到修理间,刚坐定。操作工跑来报告说床子漏水电气箱空开断电,床子跑水老毛病,电修处理。一会电修回来说是砂轮架导轨里淌出的水留到后面的电器箱中(老外磨的电气箱是有点设计不合理)。这个磨床这两天跟着,还是看看。看着水从导轨里流出,很是气恼。大修时提出的护罩仍无着落,就用胶皮护着,破洞不少。可气的是前些日晚班机修吊砂轮架时,把胶皮的压条螺钉也没有紧,仅仅是挂上,切削液顺着空隙流到导轨中,然后漫过滚珠排限位块,流到电气箱。不用讲三好四会、日常保养,操作工心领神会一切处理神速。回来坐定又想起恼人的故障。今天皮带轮做的差不多了,领导不说暗中也认为换新的药到病除,要不不会远远的看着本人悠闲自得。外行都这么想,岂不是有点问题,还是脑筋再转一圈吧。不转不要紧,排除掉带轮不平衡后,振动还真有一个因素被本人忽视了。想起晚班机修吊儿郎当的手艺,该不会是留什么后遗症,有必要重新把砂轮架吊起查查。当一帮人拥着领导,领导拥着新带轮出现在床子跟前时,可恶的加班在所难免了,适逢周末没有晚班,领导有饭局不能陪久,临走放话加班的的几个人吃个饭算是犒劳。一番小战,安装完毕试车,开砂轮,粗磨、修砂轮,精磨,在工作灯的亮光下工件闪闪发亮,凑到眼前,天知道是灯亮还是活亮。祈祷吧,想想上班领导的脸色,今晚的饭还是吃自己的吧。
领导说话的声音有点低声下气,本人心中有了底气。趁今天天好,心情好,脑袋清楚,下决心一举拿下困扰已久的老问题。安排妥当,再叫一名机修搭档,迅速吊起砂轮架,观察丝杆、半圆螺母、导轨。当拿起滚珠排清理被切削液浸泡的导轨时,发现V型局部有小片拉毛现象,没有引起太大注意,用按常规用油石背光。丝杠、半圆螺母没有磨损现象。观察V型导轨处的两滚珠排时发现个别有麻点,于是在太阳下用干净的擦机布擦干净后挨个转动。如此一转有了重大发现,就在第三,四,七个滚柱处外圆一面足足磨去近1毫米,成了一个小平面。且都在一侧排架上,相邻滚柱也有小量磨损。有了依据,问题也就在意料之中,原来还是因为个别滚柱磨损,与导轨配合出现间隙,砂轮架底座不稳,砂轮架振动,虽不影响工件精度但对于粗糙度产生重要的作用。后续不多说,换件、复原、开机试车。工件精度、粗糙度没得说,操作工个个竖大拇指。
大修三个月的磨床就出了这个状况,问题解决了,可心中总有阵阵的悲哀。如果大修的时候按修理计划把该配的看似不太重要的防护配上,切削液就不会夹杂着沙粒和铁末进入到导轨中,卡住滚柱导致滑动磨损;如果修理工有点责任心吊起砂轮架附带仔细的检查一下其他零件,就不会头痛医脚;如果把必须更换的带轮下决心换掉,尽管它也值不了几个钱,就不会花几天的时间去验证一下更换的必要性;如果不把6S的行动停留在开会、讲话、汇报的作秀似的表演中,叉车的铁蹄子就不会践踏到娇弱纤小的垫铁上,就不会让机床以振动的方式举行抗议;。。。。。。零零总总,还是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日修的也是上海外磨M131W,七几年的老设备了,本人亲自参与做的,大修了没有三个月。一日操作工跑来说磨 ...

呵呵 兄弟辛苦了!机修是个苦差事。不好当哦!

网友(2012-02-04):
都是师父级人物。我是湖北欧安电气的,做昆机、天水、三一精机等机床电气系统配套和各种高精机床机械、电气大修和升级改造的。希望能长期与各位师父合作项目。厉齐13617108137  Q470429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