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中心架,很笨重

楼主(2011-10-21):
补充内容 (2011-10-22 12:22):
6180车床上用的

补充内容 (2011-10-23 18:09):
这个中心架是可调节的,范围在250-400的
一般都是做几吨的工件

网友:
准备用来干什么?

网友:
做什么用的?不懂啊、

网友:
是不是夹棒料的类似于V铁的东西啊

网友:
楼主能否具体讲讲其用处

网友:
重有重的道理,还要看工件有多重了,呵呵
适用于两种外圆,如果做能无级调整的,就更好了

网友:
还要看实不实用

网友:
底下有两个v型槽,是车床上用的吗

网友:
楼主这个高度可以调吗?

网友:
很强悍啊,不错。学习了。

网友:
工件直径不同,高度估计需要调整。

网友:
车床附件,车削钢管类筒体工件的吧,我厂曾外购了两件,因使用效果不好在仓库成了摆设,悲哀啊

网友:
做什么用的?怎么都看不明白

网友:
那应该是托辊吧 。   最好是在轴承外加上个外套,轴承就不容易坏了。

网友:
感觉类似于V型块的结构,有上下两个档位,就是感觉中心不好调整

网友:
应该车很重的轴用的吧?
不过轴承和工件直接硬碰硬,行不行啊?可否加个减震的东西?
再优化下

网友:
楼主的东西是做那些大长轴用的,他那个就等于是一个座子一样,以前我车一个2.5米的孔用过类似的,后来我自己做了个跟车床配套一样的,方便很多。楼主那个架上去,做长件的时候调锥度有点麻烦

网友:
中心架两侧的轴承座能够左右移动,以适应不同直径的工件,很实用的。OK!!!

网友:
真强啊 我也在计划自己做

网友:
不错啊,值得借荐,啊,~~~~~~~~~~

网友(2011-12-18):
如果是固定的几种活  外圆一样的大轴 应该挺好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托轮  一般用在重型工件加工时用的 我家有一个  不过用这个有个条件就是你得工件要重   因为你工件不重 ...

嗯  如果再上面也放一个一样的 扣在上面  就算是轻一点的 管料 也行吧...?

网友:
在我们这里叫托架

网友:
很不错嘛 呵呵 做你的沙发

网友(2014-09-27):
看这个结构,应该调中心不是很方便……

网友:
都是干车床的?郁闷

网友:
我们油顶厂都用这样的中心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