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的种类

楼主(2011-10-22):
工装的种类有哪些?请教了。

网友:
没人会吗?顶一下等待高人请教

网友:
我也不知道诶,求指教。

楼主:
终于找到了————
工装是工艺装备的简称。
工装依据使用范围可分为通用工装和专用工装两大类。通用工装常由一些专业化的工具制造厂采用高效的工艺手段成批制造,可用于加工不同的产品;专用工装通常由本企业自行设计和制造,只能用于加工特定的产品。对专用工装的设计、制造和使用管理往往是企业工艺装备管理工作的重点。
工装按类别可分为刀具、量具、夹具、模具、工位器具以及辅助工具六类。使用工装的目的一是为了完成对产品的加工;二是为了提高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或改善劳动条件。
工装是产品制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物质保证,它对产品的质量、成本及劳动生产率有着直接的影响。

网友:
不错的解释,顶一个,受用

网友:
   广义的夹具可包括机器夹具(Machine Fixture),冲压夹具(press Fixture),热处理夹具(Heat Treatment Fixture),焊接夹具(Welding Fixture),装配夹具(Assembling Fixture)等等。
   狭义的夹具,一般即指机器夹具,可简称为夹具,它主要用于机器加工,也是机器与工件、刀具之间的桥梁,目前较统称的定义为“用以装夹工件的装置工具“为夹具。“用以装夹工件并配合引导刀具的装置工具”称为治具或钻模(Jig)。

网友:
你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2011-11-21):
这个问题,是新人吧。

网友:
回复一下,赚点积分,凑足字数

网友:
感觉蛮有用的,下来看看!

网友(2012-02-09):
旋转缸 转角缸 支撑缸 机加夹具 焊接夹具 焊装治具 气动夹具 液压夹具 气缸 油缸 液压缸 薄型缸 推拉缸 下压缸 DOODHAND手动夹钳 空压治具缸
ASC空压转角缸ALC杠杆空压缸HSC油压转角缸HLC杠杆油压缸HTB薄型油压缸 HBC块型油压缸 HPS高压转角缸 SP油压支撑缸 SV油压顺序阀 FCV油压减压阀 HB油压增压器 AMF油压夹具 AMF油压缸 VEKTEK油压缸 浮动支撑油缸 不锈钢油缸  感应油缸
工具柱,MC基板,四面基板,双面基板,直角基座,夹具板,铝合金基板,德国KIPP产品
夹具体,方形治具板,H型治具板,U型治具板,三角形治具板,卧式加工中心夹具板,
夹持元件系列,压板, U型压板,标准压板,单向压板,定向压板,圆型压板,鸟型压板,钩式夹具,鸟型夹具,,夹具基准面,夹持座,基准座,齿型压板,弓型压板,偏心夹具,低位夹具,夹持座,可调式侧面夹具,自由式虎钳,千斤顶,可调式基准,基准垫块,夹具基准面,方形垫块,移动式垫块,V型基准块,级枕  ,标准螺杆,定位螺帽,动向连,T型螺杆,T型螺帽,球面螺帽,牙套,球形垫圈,弹性化并列式虎钳,方形超薄型夹盘,高级压板组,超精密油压虎钳,寻边器,钢珠滚轮,第四轴,动向钢珠定位螺杆,动向钢珠螺杆,支持件,齿形支持件,偏心支持件,手动支撑件
锻造C型钳,锻造F型钳  Lam 中心膨胀油缸

网友:
回复一下,赚点积分了

网友(2012-03-12):
上面的几位解释的都挺到位的。

网友:
老听说工装,原来是指这个啊,明白了

网友:
应该是工具的种类吧:工具分为刀具、量具、夹具、辅具、模具、磨料、机辅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