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接触仿真,仿真手指间推笔实验

楼主(2011-10-22):
仿真手指间推笔实验,
将左右手两是指伸直,将一根铅笔(圆柱转稍长一点的东西都可以)搭在两食指之间,左右手同时中间移动,会发现食指间的笔会间断性的左右平移,如视频中所示,这是由于食指与笔接触的静摩擦力与动摩擦力交替作用的结果

网友A:
能给个图看看吗。让俺也见识见识。

网友:
太卡了,没看着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图看看吗。让俺也见识见识。

啊?不会吧,这个不看视频的话 不是很直白啊,你可以自己试验一下,拿一根笔

网友:
solidworks什么时候玩到这个程度就好了,努力学习中

网友:
没太看明白~ ~

网友(2012-03-27):
能请教下你的摩擦力在仿真中是怎么实现的吗
我有个仿真里面的摩擦力总为零 不知道是为什么

游客

网友:
注意添加重力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回复~不知能否说明白

网友B:
摩擦力在3D接触中设置。如图,首先你得明白运动学,动力学,否则你用不了运动仿真的

网友:
笔(圆柱转稍长一点的东西都可以)搭在两食指之间,左右手同时中间移动,会发现食指间的笔会间断性的左右平移,如视频中所示

网友:
怎么做的啊?????????????????

游客

网友: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回复~你看看吧,不知能否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做的啊,能请教下你的摩擦力在仿真中是怎么实现的吗

1、建立如视频中模型,下方长方柱代表大地(滑轨),两个小方块代表手指,上边的长方柱代表铅笔。

2、在代表手指的两个小方块与代表笔的长方柱之间建立3D接触,接触参数的设置都是默认的,(只要满足注意其中静摩擦因数比动摩擦因数要大就好,在实际的物理情况中大部分情况也是这样的)
注意添加重力

3、两个小方块与滑轨 可左右移动,添加两个驱动分别推动小方块向内运动,速度大小一致,不要太快。
4、初始状态代表两根手指的小方块不要对称放置,也就是说不要让代表铅笔的长方柱的重心位置正好两个方块的中间。
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要使铅笔的重力不平均的分配在两根手指上
5、运行仿真。可自行分析为什么会得到视频中的结果。
主要考虑:1、最大静摩擦力与动摩擦力的大小关系
                 2、在移动过程中铅笔重心位置的变化而导致手指受到的正压力大小的变化

网友:
晕,啥东东,不大明白。

游客

网友:
你那一根笔,放在两个手的食指指尖,两只手同时向内运动,你就会发现这根笔会间断性的左右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摩擦力在3D接触中设置。如图,首先你得明白运动学,动力学,否则你用不了运动仿真的

我设置了3D接触啊   一个是橡胶轮子 一个是钢
但是两个接触的物体(上方物体下部有轮子)之间还是没有摩擦力啊  我用一个直线电机推动上方那个一个
但是在结果里选择两者之间的摩擦力 是一条数值为零的直线啊
为什么 请指教啊

网友D:
谢谢你的点评

我添加了重力的啊
但是两个接触的物体(上方物体下部有轮子)之间还是没有摩擦力啊  我用一个直线电机推动上方那个一个
但是在结果里选择两者之间的摩擦力 是一条数值为零的直线啊
为什么 请指教啊

网友:
一只手更粗糙些,所以杯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点评

我添加了重力的啊

额 那还真不好解释了呢  你先做一个最简单的 试验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 那还真不好解释了呢  你先做一个最简单的 试验一下

我做了一个和你的差不多的 但是没有左右移动 一看结果里面的图像 没有摩擦力
能不能把你的源文件发给我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了一个和你的差不多的 但是没有左右移动 一看结果里面的图像 没有摩擦力
能不能把你的源文件发给我学 ...

你 solidworks什么版本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 solidworks什么版本的?

solidworks 2011 pre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lidworks 2011 pre

我用的2010的  传给你 你应该能用

网友(2012-06-14):
这个确实有点意思哈,平时都没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