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圆孔放斜的测量值对于整个工件的测量有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10-22):
我们使用三坐标测量圆孔时,如果不慎将工件放斜了,这样测量的圆截面从理论上说就变成椭圆,三坐标是根据矢量方向来判定所采集元素的形状,蔡司三坐标机会将椭圆 默认为球,但是三坐标具备手工修改测量元素内容的功能,仍可以通过人工修改将其修改为圆形,在将这个圆投影到水平面上,得到其圆心坐标,这个坐标值与将工件放正时投影的圆心坐标基本一致。请问各位经验丰富的大侠,将圆孔放斜的测量值对于整个工件的测量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单从理论上讲椭圆和圆的圆心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加工中不是这样,轮廓线是不规则图形,经过滤镜之后显现的近似光滑的圆形曲线。
可以肯定地是,会有影响,踩点会稍稍偏。
不知楼主所谓的放斜了是有多大角度,放绝对的正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很偏,不然岂止只是圆心的问题,还有很多尺寸都会有问题,基准都会跑。
所以在出现这种问题时需要提前做好测量夹具,保证装夹一致和检测的稳定性。

网友:
看你基准是如何建立的,和你放平没放平没有关系,如果你坐标系的平面是斜的,你放平了测量也没用

网友(2011-12-21):
肯定是有关系的,虽然现在的软件先进了可以刨除误差,但是精度还是受影响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