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种槽就头痛

楼主(2011-10-22):
请教各位大侠,这种零件的端面槽能在数车上加工出来吗?

网友A:
只能铣出来吧。数控有点难。这个槽有什么用。

网友(点评):
特种加工即可!

网友B:
在数控上不知道,在普车上干过类似的

网友:
来跟着学习 φ70/Φ49 (54深/89深) RA 0.8~3.2 的环槽是如何加工的。

网友:
这个只有慢慢掏好想!刀杆长容易发震,做起来很慢!

网友(点评):
异性刀杆

网友:
有死角,刀进不去

网友:
光洁度还要0.8做梦吧。。。。。

网友:
形状尺寸没问题,光洁度嘛有难度

网友C:
在加工中心干过,数控车有点难

网友D:
槽倒是不难
普车都能加工
是什么材料的?
如果是铁件
0.8光洁度很难达到

楼主:
材料:45钢,我设想:根据槽的直径和宽度,做一把端面带有多刃的管状铣刀,在立铣上留余量粗加工后,再在数车上用端面槽车刀修整至图纸尺寸。

网友:
难上难,谁能加工出这种槽的,绝对是水平超高的。

网友:
给个答案啊,怎么做的,想知道

网友E:
我能加工,价格怎么样?

网友:
数控铣可以把。

网友:
可以做的,不过要采用长短刀相结合的方式。

网友:
还是用电脑雕吧,其它的都很难达到要求.

网友:
有点困难啊,刀杆是妖考虑的,可能里边的死角难以搞干净哦。刀杆要做讲究咯

网友:
外面大,里面还小一点,刀怎么进去,而且还有那么高的粗糙度,想想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能加工,价格怎么样?

14楼的能加工,那你估算要什么价格?

网友:
类似的我们公司加工过,本来是普车加工的 后来就是加工中心铣出来  效果还不错

网友:
难受。。刀子要抖啊,光洁度啊。。要人命啊

网友F:
谁设计的啊,拉出去毙了。。。。

网友:
不好在数控上面做.以前做个70mm深的。但是槽宽。别把刀抖断了。

楼主:
这只是机械加工中较难加工的一例。

网友:
求教,如何加工环槽,光洁度还那么高,里面还有个R2的圆角

网友:
0.8的光洁度,这槽做什么用的,如果是批量的只能在加工中心上做了

网友:
在普车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0。8的不好加工吧别的hi可以

网友:
若工作状况允许,咱们能否镶∮48.6的轴?

网友:
我只能说设计师太NB了!

网友(点评):
这算什么,跟涡轮叶片比起来这是小巫见大巫!

网友:
做个工装夹住,铣床铣就行了

网友:
没加工过,不知道怎么加工啊,哪位大侠教教啊

网友G:
大批量干过这类活,做一把筒状成型车刀,由于刀具中间是空心的,即可进冷却液,也可容纳切屑,活的槽底要求有R,也容易加工的光些,我们加工的料是HPb59-1.槽也没那么深,光洁度还行,要是钢料,怕一次加工达不到要求。可做两把刀,一把粗加工,就容易一些了。这是在六角车和六轴自动车上加工的,要在数控车上加工,沈阳一机床厂的AK6136类似于六角车的数控车,可以采用这种工艺刀具。

网友(点评):
铜的比钢的要容易多了,钢的在车床上面好扎刀,一扎就断了

网友:
不好做的啊 难度不小啊

网友:
槽有点深。车削有点困难,如果在车削中心加工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
光洁度O.8,直线度O.O2,直径7O的公差忘写了吧,下次编得象一些。

网友:
看你是什么材质的了,要是铜的话那就简单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看来有点难

网友:
看了零件图,通过转动齿轮可以调节M52X3的螺纹滑套的高度.这个槽应该是作滑套导向用.
槽的底部R和内侧面尺寸不重要.加工刀具需要特制.
建议做筒式多刃刀具,分粗精序加工.内侧面只是避空,直接车去即可.

网友:
围观0.8,其他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做两件然后想办法连接起来,0.8不难吧愚见遇见

网友:
加工起来非常困难,然而要粗糙度达到这么高,目前几乎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批量干过这类活,做一把筒状成型车刀,由于刀具中间是空心的,即可进冷却液,也可容纳切屑,活的槽底要求 ...

我也考虑过“六角车”的方法,就是借用套料钻对槽先进行粗加工。

网友:
如果先粗加工放余量然后电火花加工那,这个方法行不????

网友:
等看方法 的确难搞的东西!!

网友:
的确不好搞,Φ70处粗糙度0.8,为何没有公差,难道0.8的粗糙度只为做着好看

网友:
找老车工,那种槽二十分钟搞定。我见的多了。

网友:
楼上那么多牛人,粗糙度0.8,知道是什么?车加工就能那么容易达到?????????????

网友(点评):
现在好的刀片多的是,什么叫已车代磨吗?

网友(点评):
以车代磨也不是今天才有,肯出钱,0.4的粗糙度都可以做到.

网友:
xuexixuexi这样齿轮强度够不?

网友:
有死角,刀进不去{:soso__5246575178250608662_4:}

网友:
表面粗糙度是个问题!!!

网友:
可否考虑焊接呢

网友:
这个槽有什么用呢

网友:
加工槽应该问题不大,只是别的要求不一定能够做到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在加工中心干过,数控车有点难

最上面有凸台,若在加工中心做,那把刀是怎样的?又是怎样进刀的?

网友:
里面 有个R角就算普车也不好加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上面有凸台,若在加工中心做,那把刀是怎样的?又是怎样进刀的?

我把加工中心理解成立加卧加了

网友:
车不难,怕光洁度不够的话再打个光吧。。

网友:
光洁度很是由难度的,磨削根部就是不好弄的。蛋疼的标注 啊

网友:
此零件只能做组合的零件

网友:
自我感觉无法加工。说能加工的都是高手,上端的齿轮挡刀,而且粗糙度要求这么高,这设计师是白痴。

网友:
端面槽刀应该可以,内孔车刀也可以,粗糙度应该看刀子了

网友(点评):
槽底用R刀就行,铣刀不可能因为螺纹与槽宽重复了

网友:
先把设计的拉到现场,问问它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说不出个1,2,3,4,5来,
摁地上揍
能说个过得去的理由了,
叫它去学学工艺再仔细想想图纸

网友:
加工中心+CNC(或普车)能加工出来,这零件设计不合理,设计那人太水,最基本是加工都不怎么懂。。。。。。。。

网友:
看了是很头疼爱

网友:
这件单件不计工时加工也不算大问题,批量焊接得了。

网友:
很困难哦,自己磨刀具试试

网友:
全是扯淡 刀具进不去 做都做不了

铸完模具都脱不出来 凑

网友:
应该可以,就是36的那个尺寸标的有点问题,

网友:
0.8的光洁度只能考虑磨床了。

网友:
我觉得分解开来加工,然后焊接呗,这样最实际了

网友:
乱弹琴,这个槽有用吗。。。。。。

网友:
车床可以加工,选好刀具,调好进给量和速度可以保证光洁度

网友:
求教,如何加工环槽,光洁度还那么高

网友I:
做是能做的,关键是工艺!是单件,还是批量,不就是出个图了事!

网友:
我觉得分解开来加工,然后焊接.可能要好一些。

网友:
这种要求只能用电火花加工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是能做的,关键是工艺!是单件,还是批量,不就是出个图了事!

目前小批量,首批100件。

网友:
都是牛人,还在学校的前来学习

网友:
这个表示压力很大。没有前方M52还好点。只有慢慢车了,至于光洁度也只能整把光刀了

网友:
设计者就是一脑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谁设计的啊,拉出去毙了。。。。

看半天,就看见这么一个实诚人。。。其它的说什么做过类似的,好加工啥的,也都毙了吧

网友:
设计的人有点问题!他懂不懂工艺啊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 ,材质是很重要的,如果有材质的话,我想我有办法加工

网友:
我干过很多这样的槽,不要急,用白钢条切屑最好,切削液要用啊

网友:
学习中,有死角,怎么进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铣出来吧。数控有点难。这个槽有什么用。

有死角, 怎么进刀啊,学习中!

网友:
这个加工真的没有什么问题 关键是光洁度有待验证啊 不过应该能做

网友:
只能配合件做了!凡是说能车床车,铣刀铣的你就吹吧,图纸看懂了吧?          还有你知道0.8是什么概念吧?就给你一根轴你能车到这个就算不错了

网友:
看来有人的刀会拐弯啊

网友:
材料貌似说是45号的,要是能有长期订单的话我朋友做这个没问题,整体的不焊接,光洁度,公差都没问题,关键是要有量,没量的话就代价太大,没法搞了,楼主有需要了联系下!

网友:
这样的设计真是哪位这位加工的大侠了。怎么不让设计者稍微改一下设计?

网友:
用套孔钻粗加工,再用套孔浮刀精加工

网友:
两边切削力一样就能解决刀的强度问题了,

网友(2011-12-12):
能做出来的,具体说一下

网友:
0.8光洁度很难达到,普通的数控我看也不行吧

网友:
可以用车削中心加工先车后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数控上不知道,在普车上干过类似的

还行吧,比较慢

网友:
可以用套料刀试试,粗精两把刀,在车床或其它旋转机床上

网友:
这个零件设计是符合使用要求的,也可以加工出来,正常的零件
在开个出气孔,就好多了

网友:
人都有从爬到走的,哪个没爬过?
这个帖子的主题是怎么加工,都变批评会了。
请善待别人的失误,这是对别人起码的尊重!

网友:
怎么是附件啊,还以为是文章呢

网友:
建议分开加工,再组合焊接!

网友:
如果是铝件  虽然有点难度。。但还是可以做得出的 至于光洁度嘛。。。。。
而且我很肯定的告诉lz   数控车绝对车的出来 不存在死角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铣出来吧。数控有点难。这个槽有什么用。

可以先用槽刀车外圆。。再磨一把刀类似图片里那种刀、。有台阶的。。 就是排削和光洁度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槽倒是不难
普车都能加工
是什么材料的?

在数车绝对可以。。。。。。你不行不代表别人不行·

网友:
齿顶圆+0.08?怕齿轮能转动?

网友:
螺纹端大哦  同学们!!!!

网友:
加工确实是有些难了!

网友:
光洁度要求太高了,
    估计也就是减重槽

网友:
普车、数控车都可以干,关键在专用刀具,专用的切槽刀、专用的镗孔刀、专用的套筒铰孔刀,如果这四种刀具做好了,一般工人就能干。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铁件有点难,孔有点深倒杆肯定会弹,数控上应该可以,分精车和粗车,只要刀的强度够

网友:
                  高难度的技术活

网友:
看到图纸我就头开始疼了

网友:
仔细看看图纸标的都有问题!

网友:
这个零件设计很怪异啊

网友:
0.8用油石慢慢磨············

网友:
请问M52*3*6G 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图 很难加工 是否为两个零件组合到一起的

网友:
我以前在合金铜上试过,这么深我想数车上根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