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可以切割PP板吗?

楼主(2011-10-22):
工厂有一批PP板上很多孔,打算用激光加工。问了一些激光加工单位,都说不能切割,也不说原因。群里朋友有知道激光可以切割PP板吗。

网友:
可以,

用小功率CO2切割机,100W左右的机器;

或者找你们当地做广告牌生意的小店,一般都有玻璃管的低端机,量大的话可以帮你推荐,我是深圳的。

楼主:
谢谢,我在杭州这边,板2000 X 1750 X 15MM 数量有一百多块

网友(点评):
你可到杭州有CO2切割机的厂家,叫他们帮你割,一般做广告的和做玩具的会有的。

楼主:
谢谢,这些厂家有些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