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如何加工最好?

楼主(2011-10-22):
宽度就28的零件 2道弯 折成一个槽钢形状 折弯尺寸是80  当中外尺寸要180 还要腰圆孔  180那要从一头中分开一个5*100的缺口,我R了 剪板么不好剪 数控么浪费材料,锯么说浪费时间,不好夹,锯出来也说不准,求高人指点,一个头2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吧 。。。。。。。

上图了,今天做了下,剪又不好剪 压不倒,锯么慢得要死。哎 一次性都不好做 ,

网友A:
我发现你不像是搞钣金。。。。。。  6mm的板
激光  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你不像是搞钣金。。。。。。  6mm的板
激光  弯板

此话怎讲,哪里看出来不像搞钣金的,
现在就是没激光么

网友:
6个厚的最好用激光了,其他的就是不太好 !

网友:
6MM厚,最好还是用激光,其他的:数控铣,成本不是更高。
折弯也要有技巧才能折。

网友:
在我们这里如果批量不大,精度要求不是很好,一般都手工了。
如果批量大点,可以考虑个工装,压.

网友:
俺没手工那手艺,帮不了你了

网友:
先剪个粗尺寸给铣床成你想要的样子,然后折弯就好了啊。不过你必须给备多以点的物料,折弯时候需要。剪板肯定是可以剪的只是对机器来说有点磨损。数显铣床就可以铣出那样咯。工件不大应该没什么压力啦。

网友:
这个最高的方法就是激光割,如果没有激光割的话就剪板机落料,应该是很好剪的,剪完后用平台和木槌校正下,因为料比较窄,会有扭曲,然后上冲床冲腰形孔和中间的缺口,腰形孔需要做个模具,中间的缺口一般用切角机的切角模就可以,一次切不到100长可以分两次切。

网友(2011-12-19):
只有激光切割  6MM的  宽度才28剪不得会变形的  直接冲床落料  太厚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