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料密封和机械密封各自的适用范围?

楼主(2011-10-22):
想知道  填料密封和机械密封  各自都使用于什么条件下?  选型时 跟什么因素 有关系?

网友:
这个话题范围较大,
填料密封一般应用转动速度较慢、物料泄漏危险性小、轴径较大的场合,优点:操作简便,维护成本低;缺点:容易泄漏,周期短,
而机械密封一般用于高转数、物料危害性大的场合。优点:运行稳定,不易泄漏;缺点:一次性投入成本高,维护技术要求高,

楼主:
谢谢这位大侠的解释,说得太好了

网友(2012-03-31):
填料密封主要用作动密封。它广泛用作离心泵、压缩机、真空泵、搅拌机和船舶螺旋桨的转轴密封,往复式压缩机、制冷机的往复运动轴封,以及各种阀门阀杆的旋动密封等。为了适应上述设备的工作条件,填料密封必需具备下列条件:
1) 有一定的塑性,在压紧力作用下能产生一定的径向力并紧密与轴接触。
2) 有足够的化学稳定性,不污染介质,填料不被介质泡胀,填料中的侵渍剂不被介质溶解,填料本身不腐蚀密封面。
3) 自润滑性能良好,耐磨,摩擦因数小。
4) 轴存在少量偏心时,填料应有足够的浮动弹性。
5) 制造简单,填装方便
机械密封又称端面密封,是旋转轴用动密封。机械密封性能可靠,泄露量小,使用寿命长,功耗低,毋须经常维修,且能适应于生产过程自动化和高温、低温、高压、真空、高速以及各种强腐蚀性介质、含固体颗粒介质等苛刻工况的饿密封要求。
优点:
1)密封可靠,在长期运转中密封状态很稳定,泄露量很小,其泄露约为软填料密封的1%;
2) 使用寿命长,在油、水介质中一般可达1~2年或更长,在化工介质中一般能工作半年以上;
3) 擦功率消耗小,其摩擦功率仅为软填料密封的10%~50%;
4) 轴或轴套基本上不磨损;
5) 维修周期长,端面磨损后可自动补偿,一般情况下不需经常性维修;
6) 抗振性好,对旋转轴的振动以及轴对密封腔的偏斜不敏感;
7) 适用范围广,机械密封能用于高温、低温、高压、真空、不同旋转频率,以及各种腐蚀介质和含磨粒介质的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