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8的孔+0.07的精度,请教

楼主(2011-10-22):
请问各位高手3.88的孔+0.07的精度。有什么好的加工工艺。需要大批量生产。

网友:
多长呀?好像不是很精的尺寸,加工中心镗就好了

楼主:
补充一下公差是0.007长度是21。40Mn材料

网友:
要看工件的外形和长度以及孔的深度
如果工件不大研磨机加工精度比较容易保证

楼主:
工件外径是6mm。研磨机能做出产量吗

网友:
用钻头钻完了再绞,最后挤光。

楼主:
我把公差精度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