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铰直径14深孔

楼主(2011-10-22):
各位师傅,现在变速器壳体上的拨叉轴孔深236,直径14+0.059/+0.032,粗糙度1.6,实际加工深度29,因为该孔靠经壳体的边缘,让刀位置比较小,现在用的是液压刀柄夹持270(包夹持长度)长的整体硬质合金铰刀,现在转速1100,进给200,加工出来的孔靠近孔口的位置直径比较大,转速低了孔径又会偏小。
有什么好的刀具推荐,材料是ADC12,机床不带内冷。铰之前用13.75的钻头先钻。

网友:
ADC12是再生压铸铝,含硅和铜,Si含量在9.6-12%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应该是刀具太长而产生震摆的原因了,1:可以在入切时用低转速切削转(速低了孔径又会偏小),切入后再把转速提高。2:减小铰刀主偏角到30度(一般机铰刀都是45度),使铰刀的入切角相对长一点,(因为该孔靠经壳体的边缘,让刀位置比较小)根据这点看铰刀入切角可以到多长。

网友:
是通孔吗?
 画个简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