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8孔+0.007精度求教

楼主(2011-10-22):
请问各位高手3.88+0.007的孔,产品外径6mm长21mm。村料40Mn有好的加工工艺吗?需要大批量生产。

网友:
电脉冲。用别的要达到你的精度有点困难

网友:
建议用挤压内孔工艺,批量加工内孔稳定,陈本低。

网友(点评):
淬火了的话 怎么整呢

网友:
以上两种方式都没见过。。。惭愧,哎,山外有山啊

网友:
怎么这两个帖子的内容如此相似?两位大侠接了同一批单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可惜这个俺真没弄过.

网友:
图纸一甩,不干!就不干!

网友:
数量多大,材料有热处理?

网友:
研磨,进口气动量仪全检,呵呵

网友(2011-11-28):
首先你的机床精度能保证还有材料 导套 都要好 用日本的 刀具就用合金的 现钻头阔孔再用镗刀加工应该没问题的 我们厂做的公差比你的还小

网友:
有点难度,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了,,,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