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在焊接时会收缩吗

楼主(2011-10-22):
    碳钢板Q235在焊接时会有收缩吗?收缩性有多少?用哪种焊接方法会降低它的收缩性?

网友:
焊接完了,会变形,也就是你说的收缩! 降低焊接电流、采取间断焊、双面坡口对称焊等都可减少变形!

网友:
这个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就是质量问题,呵呵,现在的钢材小厂多的是,质量部保证,以后要货,找兄弟吧,呵呵,,15263545955   QQ642259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