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胶造粒机的刀盘,想自己做一个,请教!

楼主(2011-10-22):
本是发在机械设计板块里面,但一直无人回答,转移到本块,请高手帮忙!

如图是一种塑胶造粒机的刀盘,现想自己做一个,但是苦苦思索,总是看不透它是怎么制作的,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哥指点下,在此谢过!
              主要目的:因在加工的难度要制作一个可以轴心微调的切刀,就是图片展示的这种,中间部位定死以后,外围的刀柄允许有一定幅度摆动。

网友A:
好像就是一个球笼结构啊。参考前驱汽车半轴球笼结构

网友B:
测绘图纸出来 到加工厂里去加工

楼主:
1:回复版主: 楼主,刀盘与模头的接触面对平面度有较高的要求!
                   这个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工厂加工,装配水平低,仪器设备不够给力!
这个问题我也研究了很多次,也看了许多种造粒机!研究了很多种造粒机!
以下是个人的一点分析:
第一种,挤出机模头经过热处理,运用我图片显示的刀盘的调心作用,再加上直线导轨,把刀片靠在模头上,再加一个3马力的马达~!
虽然刀片和模头有摩擦,但模头经过热处理较耐磨,刀片每隔一段时间都是要磨的,也就无所谓了!
第二种,把刀片换成弹簧钢刀片,刀片有一定弹性,压在模头上!
第三种,是前几天去一家大的塑胶厂,他们的模具加工比较先进,设备也好,自己调的,把刀盘和模头几乎定死在一起,中间靠轴承定中心。但这种有个缺点,由于要靠模头来支撑切刀系统,所以用的电机很小只有120W。而且在炮筒预热时就要开启,不然的话,出来的料就把它塞死动不了了!

网友(点评):
本人以前也做过类似的产品,我认为刀盘只有与模头直接联接才能保证良好的接触!至于电机可以考虑用离合器的办法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就是一个球笼结构啊。参考前驱汽车半轴球笼结构

兄弟能否发个详细的结构图,小弟还不知道你说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绘图纸出来 到加工厂里去加工

问题就在这里,看不懂这个结构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