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材料的刀具加工同等刀具硬度的材料怎么加工?

楼主(2011-10-22):
问下,普车上用高速钢车刀(俗话白钢刀)车加工同等高速钢车刀硬度的棒料,车刀要怎么磨或怎么加工?

这是以前听说过有位很牛的老师傅做的考题。

求教,我不会弄。

网友:
占个座,感觉不可思议。

网友:
刀具、工件材料相同。刀具经过热热处理、而工件应该是经过退火处理。所以刀具硬度应比工件硬度高,要不然没法加工。因高速钢车刀耐温低,所以刀具刃口应该锋利,机床转速应该较慢,冷却液充分。

网友:
这应该不可能,相同的硬度是不可能切削的,除非退火

网友:
还没这么做过,看看再说

网友:
同样材料吧??热处理工艺不同吧?
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