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MoV真空淬火后,尺寸变小

楼主(2011-10-22):
我司新近加工一批零件,材料是Cr12MoV,棒材,精车到尺寸后拿去做真空淬火,要求硬度在HRC58~62,现在回来后,还没有检测硬度,就发现尺寸有变化,热处理前外圆精车到D40~D40.03之间,真空淬火后一测量,尺寸缩小到D39.89,小了0.1左右,这是怎么回事?这种材料不是号称“微变形钢”吗?工件就是一根直轴,直径D40,长度600,要求硬度是HRC58~62,真空淬火。
那位大侠给咱解释一下原因,还有从工艺的角度上怎么处理,我们不想淬火后在磨削外圆。

网友:
最好热后磨削,为了补偿热处理后的误差,

网友:
热处理后会产生微变形,还是建议热处理后精加工。

网友:
在正常情况下所有的钢材在热处理过程中都有变形,楼主所说的情况,只要降低现有的硬度,提高回火温度,使残余奥氏体转变为马氏体,工件会在现有的状况下变大

网友:
了解一下具体的淬火工艺参数。
有可能是残余奥氏体量多,可以考虑多增加回火来消除。

网友:
这个现象以前经常遇见,具体的问题各持一词。
材料供应方称:热处理工艺流程不对
热处理方称:材料非标,
最终无奈,后来有了专门检测材料的了,结果出来是材料当中某元素含量未达标。去找供应方:你这个价钱怎么买得到国标的铬12MOV
,结果还被他叼一句“畸形”
想必你也是这样吧,不过话说回来,材料经过处理后有变小的可能,而且是通常都会的,即使是国标的,也有一个比例的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