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的保压是多久?

楼主(2011-10-22):
阀的保压是多久?液压锁,截止阀以及球阀他们的泄露量是多少?有什么资料可查吗?

网友:
消防器一般30秒。其它阀体2min气密试验和5分钟水压试验

楼主:
谁有数据?实验结果数据,想学习一下!!!

网友:
液压锁 压力14MP 15分钟左右 保持在10MP左右不再下降   就差不多OK
具体标准参照 相关液压元件实验标准

网友:
阀的保压等级与内泄量等级相关

阀的保压等级与内泄量等级相关。简单说,液压阀内泄量分 毫升/分钟,滴/分钟,滴/小时等级别,后者为软座机构,近乎零泄漏。以两位两通阀为例,常规阀为毫升/分钟,例如50-80ml/min, 内置单向阀的可达 滴/分钟,例如5-10Drop/min,内置软阀座单向阀的可达 滴/小时级,即可忽略不计。

详见附件美国DELTA POWER二位二通换向阀选型样本,型号PBS2F,型号DES2F.内泄量可忽略不计,用于手术床等高精度设备仪器液压系统。

网友:
英德康大侠的资料可以大胆下载学习不用怀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