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里进水的原因,请教

楼主(2011-10-22):
油里进水的原因,大家分析一下,比如液压油,润滑油液压站会进水?
大家遇到过什么样的进水?

网友:
一般是冷油器冷却水和油相串,板试冷却器可能是密封损坏,列管式可能是水管或油管破裂.应更换或维修.

网友:
1、油冷却器漏,油和水混合。
2、密封漏,油水混合。

楼主:
你们循环泵的压力是多少?水的压力是多少?

网友:
我们公司.出现在过.冷却器.时间长了.是铜的.时间长了.漏水了.到油里面了.我师傅,还没有发现在.又换了一桶新油.接着又出现在这样情况了.

网友(2012-03-06):
在冷却器及密封位置安装个水分报警器吧,哪里漏水哪里就先报警了。还能监控我们润滑液压系统水分是否超标。报警值可设置。有需要可联系:0571-5657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