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系列的柱塞泵可以浸在油里使用?

楼主(2011-10-22):
都有哪些系列的柱塞泵可以浸在油里使用?问某些公司的客服都说不太清楚。只有油研的答复说可以。是不是Vickers、KOMPASS都可以吧?

网友:
我们单位.注塑机上.用的博世的.可以也是.在油里面使用的.具体什么型号可以放油中.我也不知道.

网友:
明确的告诉你,几乎所有的泵都可以,并且放在油里对泵是最好的。除非厂家特殊说明则另说。

网友:
放在油里的泵子是很好的设计啊
对于维修的话不是很好

网友:
放在油面外的油泵要求更高,有的有特殊设计,而且高度有限制,所以放在油面以下是很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