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1-10-22):
请教各位大虾,我有一零件,外径是六毫米,内孔是3.82加0.007,通孔,长度21,里面有两个退刀槽材料是y40Mn,用什么方法可以加工,我不会发图片。

网友:
可以用电火花吧,不然怎么搞.

楼主:
粗加工可以用钻头打的,听老板说是气动零件,如果用电火花可能成本太高化不来

网友A:
能不能做个夹具,用线切割呢?

网友:
里面有两个退刀槽??????????????是不是密封槽呀?还是卡簧槽??若只是内孔是3.82加0.007,通孔。
建议用钻铰的方法。也可以定制一个钢珠,留点余量,压挤一下。前提是材料没有热处理的情况。
若是热处理后,硬度较高的话,要考虑一下用铸铁棒研磨了。

楼主:
里面两个槽应该不是密封槽和卡簧槽,因为比较宽,还有一个横孔接穿,估计是通气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做个夹具,用线切割呢?

线切割不是一样需要一个走丝空吗?

网友:
都是高手啊,小弟在这学习了

网友:
钻后用整体式槽刀切槽

网友:
学习一下,各位大大有什么好的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