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设计一个自动检测线,请教

楼主(2011-10-22):
此线,长1.5m检测四个不同的参数,并且对每个参数检测出来的次品进行,分别分拣.

1.第一个工位次品相对下三个工位次品多,所以第一个工位次品利用机械手拾起沿滑道,滑出流水线之外(到时候我还得设计一个XY行走机构,把次品放在XY行走机构上自动摆放).

2.后面三个工位次品比较少所以只设计一个小次品放置盒.

请各位大虾老师批评,指教需要更进的地方.

谢谢.

线

线

网友:
参数?精度?效率?介绍的详细些。

网友A:
用机械手抓,不能直接用气缸踢走么?

网友B:
看着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
检测设备的工作效率、输送方式、定位方式、以及产品的检测标准.....都应说一说嘛!~
这样大家才好提提意见嘛!

网友:
介绍的不详细。产品的基本信息和检测信息,机械的基本工作原理都不知道,怎么给建议?

网友C:
呵呵,不错吗,开始做大项目了啊,加油

网友D:
你把几个仪器架那么高,使整机重心太高,机器运行的时候很容易抖动。
仪器放上面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挡到机头的拆装和检修了。
如果是自动化线的话,一般不用经常观察仪器的,上面竖个显示屏显示运行状态就行了,仪器都放下面,或者另外买个机柜放仪器,有现成的机柜,比你这好看多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E:
l楼主这样子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表述的不太清楚,不知道楼主到底要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机械手抓,不能直接用气缸踢走么?

这个不能的,是一个电子器件这样的话很容易搞坏的,这里我用吸盘,吸取.

楼主:
引用 网友E:
l楼主这样子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啊!

由于一些原因不能上大清的图,我只能用手机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
检测设备的工作效率、输送方式、定位方式、以及产品的检测标准... ...

大约0.46m/s,采用输送带.定位用气缸挡,用探针探产品的触点.说直白点就是让这个产品通电,测它的电流,电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错吗,开始做大项目了啊,加油

呵呵,还得你们的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几个仪器架那么高,使整机重心太高,机器运行的时候很容易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5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仪器放上面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挡到 ...

呵呵,谢谢指点.这个没挡到机头.这个只是用探针探产品触点,作用力不大不大应该不会有抖动.

网友:
不错,理论上没什么问题啊,不知道你这个设备要检测的是什么东东啊?开关?还是插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的,是一个电子器件这样的话很容易搞坏的,这里我用吸盘,吸取.

做一个机构固定吸盘,机构连接气缸运动,不是比机械手节约成本吗?你选用机械手是因为考虑机械手的定位精度高么?

网友F:
产品放在流水线上,检测的时候怎么定位?看不清你的图!如果仅仅是挡住产品,由于流水线的运动,定位应该不是很稳定吧。还有既然是不良品为什么还要用机械手吸取,有点浪费,除非是还可以回收利用。。。

网友:
学习了了,不是很好的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产品放在流水线上,检测的时候怎么定位?看不清你的图!如果仅仅是挡住产品,由于流水线的运动,定位应该不 ...

我这里左右定位用电木板定位,检测的时候用气缸定位,这只是次品并不是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一个机构固定吸盘,机构连接气缸运动,不是比机械手节约成本吗?你选用机械手是因为考虑机械手的定位精 ...

此机械手不复杂,就两个气缸加一个吸盘.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楚,请再详细一点

网友:
除非你把技术规格书贴出来,再配上你的方案解说,否则谁也说不清楚。

网友:
請樓主描述清楚一點,大家才好討論

网友:
好简陋 直觉很不和谐~~能说详细点么?什么都看不清

网友:
SMD测试封装设备中,电子元件使用吸盘抓取到各测试位,逐一测试各参数。符合要求进入下一工序,检测不良时抓取到孔位,压缩空气吹料。
为提高效率,一般使用转盘式结构,12个工位,四个测试位。振动盘上料,单线,使用气缸控制上下运动,电机控制转动。
此处的阀门需要较快的响应时间,电子行业可能会考虑选择防静电吸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