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孔内孔如何去毛刺,清理干净。

楼主(2011-10-22):
最近加工一些零件,材料是H62的黄铜
主要是内孔交叉孔的毛刺清理不干净。
请教有什么简易的方法。

网友:
不是有什么化学去毛刺吗?或许也是办法

网友:
具体要看孔的尺寸和结构以及用途的情况才能确定用什么方法来处理。

网友:
用旋转锉,就可以了。

网友:
多大的交叉孔  多深   没见图  不好下手

网友A:
钻头磨好应该没什么毛刺的,难道我技术好

网友:
可以试试化学处理的方法
Cullygrat®(凯格) 化学除毛刺工艺
Cullygrat®(凯格) 化学除毛刺工艺的本质在于有选择地去除金属毛刺,即优先清除
自由分布在表面的凸起部分。首先去除微小的凸起处,如毛刺和锐角,
因此毛刺锐角等要比整个表面更快被处理。所以,无论是边棱上的细小毛刺,
极小钻孔内,交叉孔内的毛刺,或是分布在表面上的毛刺或金属碎屑都能被去除。
一旦确定化学除毛刺的各项参数,便可取得长期不变、恒定的结果。Cullygrat®(凯格)工艺
可不受时间限制,重复保证1 – 0.5μ的加工精度。经济性和高质量两者兼顾,
达到前所未有的理想状况。

网友B:
楼主应该附个图更直观。

楼主:
图纸回忆着画得,八九不离十。
铜件,表面容易挂花。
壁较薄。
化学去毛刺成本如何,适合小量加工吗。
该产品每次数十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附个图更直观。

中间的三通有些毛刺
又是外企的东西,所以要求更高。
居然将中间割开来观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用手动高速打麿头,或用螺旋铰刀.期待有更好地办法

表面精细交软。不宜打磨。
铰刀可能要定制,量少可能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磨好应该没什么毛刺的,难道我技术好

看起来没有毛刺了,但是外企的东西要求较高。
曾经将工件中间割开来观察过。

网友:
化学去毛刺也不是不可,但是要看你材料跟尺寸精度了,尺寸公差很小的化学去毛刺不怎么适合

网友:
这个产品的毛刺确实很难去除,因为您的数量太少,我的刀具改进下可以用。

网友(2013-12-20):
用磨粒流,轻松搞定

网友(点评):
量这么少,投资成本太高了

网友:
我的刀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铜件的话用化学去毛刺可以的,而且表面效果很好,可大批量去除,效率较高,化学去毛刺有问题的朋友可联系13862384643.

网友(点评):
量少,投资太大了

网友(2016-03-21):
交叉孔去毛刺用流体抛光机,昆山欣峰流体抛光机解决复杂内孔去毛刺抛光

网友:
以色列的诺佳修边器能用,或自制刮刀

网友:
这个一直是个麻烦,交叉口的毛刺用打磨机就行。又不影响孔的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头磨好应该没什么毛刺的,难道我技术好

黄铜软的你加工出来没有毛刺,我有点不信啊。其他材料有可能。

网友:
金刚石铰刀试试!但是千万别买磁针震动那东西 不实用的很

网友(2018-01-23):
我司曾经欲开发个小件,也是交叉孔,当时了解下来比较可行的是用一种杜邦材料毛刷,用个小手持气或电动枪带动,会有较经济理想的效果。网上可以查到相关资料。其他的化学方法还是流体去刺方法投资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