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磁性的东西可以电镀吗?

楼主(2011-10-23):
请问大家这个东西可以真接电镀吗,问了很多厂家都说做不了,要先消磁。。。如果知道哪里可以做,麻烦说个联系电话什么的。谢谢!

楼主:
后面是不锈钢的,前面那个红色的堵头为电工纯铁

楼主:
12大,73长,有朋友介绍深圳一家厂打了个样,两头磁铁位置那里感觉明显有杂物,摸起来很粗糙,还给我要3块钱一件,简直是抢劫

网友(点评):
三块钱一件,直接丢了。 还是头上塞铁芯好吧,嘎嘎。看来我没想歪

网友:
还是我告诉你吧
你要是真的这么做,只有一个办法:买不充磁的磁铁。 然后组装电镀。最后充磁。
充过磁的,是不能电镀的。

但是呢,这里面还有其他问题。你这个 组装后不焊接,接头处是由缝隙的--做的再好也有缝隙。电镀前的酸洗碱洗,会浸蚀到接缝里面。当时看不出来。过一段时间,接缝处就会锈掉。

楼主:
装好磁铁在里面了,还可以充磁吗?深圳那家负责人说把电镀缸清一次就不会有那个现像了,不知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