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2的的孔怎么攻丝快一点。

楼主(2011-10-23):
材料是黄铜。直径是圆6圆柱面攻丝

网友:
这么小,不大好搞吧,先钻孔,再攻丝呗

网友(点评):
你太有才了~~

网友:
以前做学徒的时候M4以下的看见就头痛一弄就断,有时候强大到M16的我都可以弄断,所以老大基本不让我攻牙!!!
建议楼主使用专用攻牙油!!!

网友:
这个得用要用手动攻丝,用程序跑容易断丝,手攻 要加攻丝油。我现在做的产品有个M3的丝 都用手攻搞定的!!!

网友:
没看到具体图纸,不好说。
其实小螺纹很好攻的,因为切削量非常少。

网友:
通孔?盲孔?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请教一下,M2的螺纹螺距是多少啊

网友:
http://www.microtap-cn.com  您可以登录这个网站看看德国的螺纹加工设备

网友:
螺纹长度是多少???建议就是加点油

网友:
只能用手攻了!!!!!!!!

网友:
量大了,怎么办呢。。。。。。。。。。

网友:
建议做成丁字丝锥,手攻较好,效率其实不慢。

网友:
黄铜专用丝锥,或者是专门高速攻丝用的高速丝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气动攻丝机就行了http://www.thorgrinder.com/cnproductsbigclass/?12-1-Air-tapping-machine.html

看了气动攻丝机,这个垂直度怎么保证?手工保证“”?

网友:
貌似差不多都是手工的哎!机攻太容易断了!

网友:
头攻 二攻 来回替换 关键是带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气动攻丝机,这个垂直度怎么保证?手工保证“”?

应为支架是浮动的只要对准好孔,就可以保证垂直度

网友:
通孔?盲孔? 通孔试下用合金丝锥 提高转速和进给 一刀下到位  盲孔留足够的排泄空位 孔打深点

网友:
用手攻 不要着急攻慢的 没事的 !

网友:
有攻丝机啊,不过这么小的丝锥还是很容易断,要小心点。

网友:
黄铜,挤压丝锥最拿手了。

网友:
建议用手啦。。。。。。。。。。。。。。

网友:
看镙的深度,铜应该好攻,用手攻就安全一点!

网友:
好像有直接打孔,然后就用螺丝拧进去的。可能那螺丝是 比较硬的哪种

网友:
楼主想见识一下吧  那就百度看卡

网友:
量大的话建议用挤压丝锥,锥子贵点,一只100多银

网友:
支持下。。。。。。

office www.oiffce.cn,word www.word520.com.cn,excel www.excel520.com.cn,powerpoint www.powerpoint520.com.cn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用手功。
做个夹具,底下放零件,上面用夹具定位,丁字形的丝攻,用手压下来,攻丝。

网友(2011-12-05):
进口丝攻,加攻丝油,转速50-60

网友:
量小,手动攻吧,      量大:用挤压丝锥

网友:
牙距0.4,打1.85底孔,用挤压丝攻攻

网友:
底孔打大一点...?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7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直接上攻丝机又快又好适合批量生产,我这里m3的不锈钢都是用机搞

网友:
螺纹短且通孔的话,攻丝机。螺纹长,就要看手活儿了,呵呵。这玩意儿没别的办法。

网友:
黄铜比较软,手工就可以

网友:
买个攻丝机  M2 的攻的很快  适合批量生产

网友:
如果大批量  买个M2-M12的攻丝机  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