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油管震动抖动,不知是油管还是油缸发出很大噪音

楼主(2011-10-23):
系统油缸预设一定压力,油缸动作过程中直到最后都未达到设定压力,此过程中进油管抖动震动,还会产生很大的噪音。由于环境较吵,听不出是油缸还是油管与电磁阀之间发出的噪音。
检查阀体一切正常。未加负载时无噪音,油缸用于拉力测试。
请各位分析一下这种现象的原因。

网友A:
1:检查进油口是否有泄露,进空气了,2:拍干净油缸里的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进油口是否有泄露,进空气了,2:拍干净油缸里的空气。

检查了进油口没有泄露,空气怎么进去呢,之前都很顺畅很好的,由于油缸是水平放置的。之前负载和活塞杆连接是比较松的,由于松得太厉害,就去紧固了一下,外端活塞杆与物件更紧固了。但出现了这种情况。
是否是油缸内泄露引起的呢

网友:
貌似不是内泄,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了进油口没有泄露,空气怎么进去呢,之前都很顺畅很好的,由于油缸是水平放置的。之前负载和活塞杆连 ...

有油缸前的原理图没,拿来我们分析一下吧,如果没有原理图你大概描述下油缸整个回路是怎么个情况也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查了进油口没有泄露,空气怎么进去呢,之前都很顺畅很好的,由于油缸是水平放置的。之前负载和活塞杆连 ...

估计是油缸憋劲,要不你调节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油缸憋劲,要不你调节一下试试

油缸预设定一个压力,在达到那个压力时,要稳定2秒活塞再进去。但现在实际没有达到预定压力,就在那2秒声音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油缸前的原理图没,拿来我们分析一下吧,如果没有原理图你大概描述下油缸整个回路是怎么个情况也行。

油泵  ——液压集成块 ——比例阀—— 活塞杆进出电磁阀——油缸
没别的了

网友(点评):
1你的油缸的预压力是怎么如何是实现的?是否让油缸承载一定的负载所产生一个预压力,还是在装了个背压阀呢?2:你的系统油路应该是泵---溢流阀----比例阀----电磁阀-----液压锁(平衡阀)--背压阀----邮箱?是否这样

楼主:
没有液压锁,就是进出电磁球阀 ,我没讲清楚。进油和出油电磁球阀是分开的而已。

网友C:
首先看看油管的管夹子定位是不是合适。再看看你的流量是不是够,流量主要看给压的一瞬间,压力表的波动大不大,打就是流量不够。压力是根据负载决定的,如果油缸的负载不够也达不到系统压力。抖动跟压力没有关系。查查活塞杆和负载的链接情况,是不是有活塞杆蹩劲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看看油管的管夹子定位是不是合适。再看看你的流量是不是够,流量主要看给压的一瞬间,压力表的波动大不 ...

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油缸动作顺畅,也没有噪音

网友:
过载的可能大哟!

网友:
这会不会和流量不稳定有关系啊,有可能脉动很大引起的共振,换个油泵试试

网友:
再看看你的流量是不是够,流量主要看给压的一瞬间,压力表的波动大不大,打就是流量不够。
不明白。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D:
根据楼主描述的情况分析,1、泵体本身可能有吸空;2、液压缸腔内有空气;3、缸头连接部位与缸体不同心,导致缸杆伸出时与缸体某一侧摩擦较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液压冲击!你用的是普通的换向阀吧?
你做拉伸试验,拉力有一个曲线,在到达屈服拉力之后是一个不稳定的线性关系,所以还是用比例阀加梭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液压站附近有没有蓄能器?也 可以在阀组旁边加一个小的蓄能器,看看效果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楼主描述的情况分析,1、泵体本身可能有吸空;2、液压缸腔内有空气;3、缸头连接部位与缸体不同心,导致 ...

谢谢你的意见   问题已解决  是比例阀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   问题已解决  是比例阀问题

请楼主解释一下具体是比例阀什么问题

楼主(2011-11-22):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解释一下具体是比例阀什么问题

油液受污染,比例阀不受控制。达不到预设压力。

网友(2012-06-05):
你的预设压力应该是比较高的吧,是背压阀设置的还是预负载呢?这个原因应该是没有缓冲装置所致,应该在油缸的进油方加个阻尼孔,用于减震

网友:
请先检查一下泵的油过滤器

网友(2014-03-25):
比例换向阀有问题还是比例溢流阀有问题

网友:
看来液压的故障80%是油的污染所导致一点不假。曾经看过老外的说明书液压站的液压油要求隔一年一更换,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