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永磁铁远距离吸力?最近做了个小机械手

楼主(2011-10-23):
最近做了个小机械手,用永磁铁吸弹簧。

因为要把弹簧吸进铜管,所以磁铁跟弹簧还有一段距离。

受结构限制,用不了大块磁铁,所以就把两个圆柱钕铁硼磁铁合在一起使用,吸力勉强够,但有时会出现吸不出来的情况。
看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3099      这个帖子,又想起这个事。
本人对磁铁只有一点使用经验,没有多少理论概念,后面附件是我找到的磁力计算方法,看了这玩意,对于磁力计算,说实话我是放弃了,据说很多是试验测量的,美国和英国的公司多是用力矩测量仪。这个目前没条件玩。
搜索社区的贴子,磁铁讨论不多,不过还是看到有很多人对磁铁有研究的,所以想拿出来请高人解一下疑惑。
下图是“非池中”大侠设计的方案,得到了磁铁达人“天水蓝”的认可,但是这个是提高接触吸力方案,不知道能否提高对远距离物体的吸力?

这是我做的吸头,右边是剖面图

尺寸和材料说明,放弹簧的底板是铝的。

当前用法是两个磁铁对吸,嵌入铜管里,我对现在这个做法产生的磁场理解如下:

下面图1是现在的用法,图2的用法因为会互相排斥,怕磁铁挤出铜管所以没用。
我的疑问是,如果把相同极性的一头放一块,理论上能不能把磁力线往远处挤一点,增加一点远距离的吸力?
实验没法分辨。

然后参照“非池中”大侠的这个图,做后面的方案,

方案一:磁铁还是横放,周围覆盖304套筒,能否迫使磁力线往开口方向多延伸一些?图1的异性相吸好还是图2的同性相斥好?

方案一:磁铁竖放,周围覆盖304套筒。图1和图2也是两个磁铁极性组合的差别。

不知道以上两种方案能否提高永磁铁的远距离吸力?还是没有什么作用?

如果用上述两种方案中的一种,然后底板也用304做,能否把磁力限制在弹簧孔和铜管里面?这样吸力会不会更好?

以上问题具体请看17楼天水蓝大侠的解答。

网友:
你的磁力线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同性相斥的线,建议你用录音机磁头的方式,把磁力线导向.

网友A:
因做的设备是生产电感的,所以磁铁我用得还比较多。
不过说真的从没计算过,每次都是试验了可行才用,行不行一试便知,下次就是经验了。

个人意见,凭感觉的。男人第六感
方案一的话,图2会好,不过两磁铁间还要留些间隙。
方案二的话,还是图2好,吸力强。

提个问题,受结构限制的话,可否用气吹,把弹簧给吹上来?

网友(点评):
在用气吹,比不吹是好了一些,铜管里面还有个塑胶件,所以整个腔是封闭的,有时候弹簧还没被吹起来就形成紊流或是腔内压力平衡了,还是有吸不到的情况。

网友(点评):
那就间断吹呀

网友(点评):
还不行,可以吹块斜块进去把弹簧顶起。

网友(点评):
下面弹簧座是转动的分料盘,当初就是因为老板要省个顶弹簧的气缸,所以现在才出问题。现在是间断吹气的。

网友(点评):
如果转盘下面有空间,那不用气缸,用弹簧拉个顶杆也能实现这个功能呀。转一下顶一下。就是简单棘轮机构

网友B:
兄弟,你后面那个设计不对
那个实际的磁场方向,与外面那个304的壳子没关系。磁场的原理你还不是很清楚。

我做过很高强度的永磁磁场结构。不是你这个思路。

实话说,我们这个论坛里,很多人对磁场的理解都是不对的。那东西原理很简单,但是思路与我们通常想法有些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后面那个设计不对
那个实际的磁场方向,与外面那个304的壳子没关系。磁场的原理你还不是很清楚。
...

确实没有研究过磁场,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研究过磁场,能否指点一二?

简单解释几点:

1, 你最上面的那两个结构,N-s:N-S 这个结构是不对的:作用面方向不对,磁铁排列也不对。这个结构,我们一般认为,只是为了简单增加充磁方向的磁场强度而已。
2, N-S:S-n 这个 排列是对的。 但是,不是这样简单地顶在一起放。

3,后面你那些加了壳子的新设计 都是不对的。

我这样给你解释,太费劲了。这里面有很多基本原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解释几点:

1, 你最上面的那两个结构,N-s:N-S 这个结构是不对的:作用面方向不对,磁铁排列也不 ...

多谢,有您这话我就省了不少折腾。那我先找点原理看看。

网友(点评):
这个,很少有这方面的资料。你能找到磁场计算的(也没什么用,现在都可以软件了),但是找不到扫盲的。所以你们办法做应用方面的设计。很无奈的一件事

网友(点评):
这样看来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了。确实很少关注磁铁这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有您这话我就省了不少折腾。那我先找点原理看看。

如果不做大改动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是:
把你那两个磁铁N对N(或S对S)放,两个磁铁中间加一片同样直径的铁片,普通低碳钢即可,但是要两面磨平。铁片厚度2mm我感觉就可以了。实际厚度你可以试一下,

至于说,N对N了,两个磁铁装不到一起,那就你自己想办法了,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点评):
好的,这个要试一下,必须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后面那个设计不对
那个实际的磁场方向,与外面那个304的壳子没关系。磁场的原理你还不是很清楚。
...

楼主,有这方面资料吗,比较感兴趣

网友(点评):
抱歉,没有。我学的,都是师傅口传心授给我的。国内,基本找不到搞永磁应用方面的资料。

网友(点评):
您有一个好师傅,唉,还是老老实实做假设验证好阿

网友(点评):
这个冷门深度发展一下嘛 。。。。 天水你很有前途哦

网友:
为什么n-N,S-S的感应强度大?谁愿意科普一下

网友(点评):
这样讲吧:是如何把发散到空气中的磁场,有效收集起来, ... ... 明白了?

网友(点评):
还不确切,不光是发散到空气中的,还有NS间闭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研究过磁场,能否指点一二?

您好 现在应该还没发现有哪种物体可以隔绝磁性的.... 所以跟304外壳应该是没多大关系的

网友B:
明天我有时间的话,做几个磁路结构,拍个照片,用绿片给你们看看,就都明白了。有时间办个讲座得了。老鹰给找地方

网友(点评):
这个欢迎啊,不过讲座在北京有点太遥远了。

网友:
要产生高强度的磁场,需要使用海尔贝克阵列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中。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我有时间的话,做几个磁路结构,拍个照片,用绿片给你们看看,就都明白了。有时间办个讲座得了。老鹰给 ...

谢谢啊,虽然还是不是太理解,但如果配上图片或者动画什么的,或许要容易些

网友:
如果是多个磁铁组合起来使用,一定要注意组合方式。 磁铁充磁方向的磁场分布情况:
这个是轴向充磁的,两端的黑色区域是强磁场区域

如果只是把两个磁铁串联起来, 磁场分布并无变化:

NN组合时, N极的磁场会被挤压:

这个是调整磁场分布的简单方法。最典型的应用,就是除铁器。除铁器的圆棒子里面,封装的圆柱形的磁铁,都是NNSSNNSS这种方式排列,极与极之间会保留一定间隙(软铁)从而提高工作区域的场强和磁场形状

这种组合,磁极之间一般要装软铁,用于导磁。磁极之间间隙(即软铁厚度)到底多大,要根据实际需要调整。过大或者过小都会降低效率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的教程,辛苦了。请问一下测磁场用的这个是什么胶纸?

网友(点评):
请问这绿片是什么啊?是两层胶片中间夹些金属粉吗?太神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解释几点:

1, 你最上面的那两个结构,N-s:N-S 这个结构是不对的:作用面方向不对,磁铁排列也不 ...

请问,哪位有 退磁机 啊?我想对一批零件做对此处理。。最好在北京,联系方式QQ:1269673943.

网友(点评):
你要是零件不多,到淘宝买个一两百的就好了。

网友:
请教304起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304的磁导率低,是不是想给泛滥的洪水加一个堤坝,让它多往一个方向流啊?

网友:
是不是磁力线沿着磁阻低的路径分布。

网友:
看了楼主的很多磁力线分布图,也看了17楼的场强分布图(我是做感应加热的,也是整天跟磁打交道)。直觉楼主的磁力线只是一厢情愿的,磁力是比较神奇和难以控制的,你不可能通过两个磁铁的安装就能得到你要的磁力线强度分配方式(17楼说是很明显,是近端处场强大,线无变化),也无法得到你要的磁力距离增加。
你要想控制磁力的流向,必须有效的引导,比如变压器里用的硅(矽)钢片,就是用来引导磁力线的磁通道。(我们常用矽钢来做磁扼,也是用来引导磁力方向的)
我的意思是你最好做个N形的多片叠加式磁通道(看过充磁器吗?就那种结构样式)永磁铁里的马蹄形也是这种开关,但永磁很难控制,最好用电磁,可以通过电流强度来控制磁力。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我试试电磁铁。没有很深入的应用,所以研究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哪位有 退磁机 啊?我想对一批零件做对此处理。。最好在北京,联系方式QQ:1269673943.

淘宝网还有这种东西买啊??先去看看!!

网友:
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 304并非可以把磁力线挤走的! 这个材料磁力线是可以穿透的! 而且我认为磁力线的改变不在外部物体的排挤 要像做到推动磁场我觉得还是应该用磁来推动。用场能推动场能才能有效果。个人见解!! 不喜勿喷。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加分!

网友:
有的磁铁是端面充磁的~~!!!
可选用 烧结磁铁,表面可以达到 3000高斯以上

网友:
对磁铁不了解,纯粹进来学习,个人感觉磁场方向挺重要,如果用稍长一点的圆柱形的稀土永磁立着放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做的设备是生产电感的,所以磁铁我用得还比较多。
不过说真的从没计算过,每次都是试验了可行才用,行不 ...

你用过你的第七感了没有啊?还第六感哩,俗

网友(点评):
第七感 感觉到你是个色魔。

网友:
去你的吧 开个玩笑了 不要介意哦

网友:
天水蓝 ,看着比较在行啊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样的技巧哦,说不准哪天就可以用上了哦

网友:
看到高人了。。。膜拜一下!呵呵

网友:
表示新人学徒进来看看,增加人气

网友:
很想学习永磁磁力大小的调节,高手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网友(2011-11-25):
我们需要设计一个磁缓冲器,希望用高强永磁材料。工作情况是:工件重5吨,从600mm高自由降落,频率为45次/分钟,为了消除冲击,要求用磁缓冲,希望相互不能接触到,就是磁力大于冲击力,希望最小间隙为10mm。缓冲器数量不少于2个。我联系方式Wesuha@163.com,QQ1556418511

网友(2012-03-08):
磁铁讨论不多,不过还是看到有很多人对磁铁有研究的

网友D(2012-04-24):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做大改动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是:
把你那两个磁铁N对N(或S对S)放,两个磁铁中间加一片同样直径的 ...

N对N就何不可?中间夹根铁不就行了,磁铁相对磁铁是分N--S极的,相对铁是不分N--S的,N、S极都可以吸铁的。哥哥们自称专家,不会这个都不懂吧!有谁看见磁铁与铁排斥?

游客

网友:
1,我没自称专家,那个是骂人的话。 2,对铁,当然不分NS了,这个就太简单了。可是呢,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N对N就何不可?中间夹根铁不就行了,磁铁相对磁铁是分N--S极的,相对铁是不分N--S的,N、S极都可以吸铁的 ...

恩!没有骂人的意思,哥哥谅解!这事有必要骂么,再说了,哥哥其它的论述还是很有见地的,让我也受教了。

网友:
天水蓝是大侠呀,学到很多知识,谢谢了

网友:


网友(2012-06-17):
这是什么高科技啊

网友(2012-07-17):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后面那个设计不对
那个实际的磁场方向,与外面那个304的壳子没关系。磁场的原理你还不是很清楚。
...

不知道 哪样用

网友(2012-10-19):
专业磁路设计,磁系制作。把你的要求和目标讲清楚就行。

网友:
有点迷糊

网友(2013-05-29):
从评论里学来了不少东西。

网友(2020-04-16):
楼主,方便提供一下磁铁供应商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后面那个设计不对
那个实际的磁场方向,与外面那个304的壳子没关系。磁场的原理你还不是很清楚。
...

@天水蓝,可以推荐两家磁铁的供应商吗?

网友:
场强的计算,高中物理不是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