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缸用于立式加工中心的原理,请教

楼主(2011-10-23):
一般我见过都是用重锤用于立加的Z轴,用平衡缸也可以吗?哪个好些?

谢谢。

网友A:
其实两者的作用都是一样的,都是用来平衡主轴箱及主轴的重量,以及减少滚珠丝杠的空载扭矩,减少丝杠的磨损,保证丝杠的精度也就保证了机床的精度。至于有哪个好还是要看你的用途。一般如果机床的快移速度不快的话,用重锤及油缸都可以。如果快移速度很快,个人建议可以用气缸来平衡!

网友(点评):
还有可以减小垂向进给电机,我不建议用气缸,因为气缸不稳定。

网友(点评):
有道理!有道理!那可以在气路中加蓄能器吗?这样可能会稳定很多吧。

网友:
这个要看机床所要求的精度以及成本,有重锤平衡、液压平衡、蓄能器平衡、氮气平衡等

网友:
建议你最好用重锤平衡,这重设计故障率底。

网友:
采用液压平衡会不会引起机床振动问题?

网友(2014-04-22):
引用 网友A:
其实两者的作用都是一样的,都是用来平衡主轴箱及主轴的重量,以及减少滚珠丝杠的空载扭矩,减少丝杠的磨损 ...

平衡缸是标准件吗?应该怎么选择或者设计?谢谢

网友:
这帖子怎么又回来了啊

网友:
平衡缸好

网友B:
力士乐的主轴平衡

网友(2014-05-22):
想问下 氮气平衡的话  比重锤的好吗
好在那里

网友(点评):
快,高速切削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那对比重锤的 有哪些缺点?需要加氮气吗?还是平时的维护稳定性没有重锤的好

网友(2018-08-24):
引用 网友B:
力士乐的主轴平衡

请问气路的是怎样的?